为什么输出电压的反馈取自于最终的输出电压后变压器就发出响声?

楼主:
我刚开始的反馈是取自于辅助绕组,发现输出电压随着输入电压变化大约1.2V。现在用面包板搭了一个从输出电压反馈的电路,用了PC817+TL431的方法,上电后变压器就开始发出声音了,下面是我的电路图,就问,这个为什么会响呢?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R41、R42、R15、C17、C18,这几个元件参数需要调整。

在变压器发出响声时,你可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它可能是间歇的,也可能是受音频调制的。

网友A:
再者,输出电容那里也有可能引起这个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者,输出电容那里也有可能引起这个现象。

请问,可以说明白一点吗?该怎么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可以说明白一点吗?该怎么调呢?

用一句话是很难表达的。
TI有个关于开关电源的视频,其中有关于补偿网络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者,输出电容那里也有可能引起这个现象。

应该是自激,调下开关频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