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护等级IPXX的了解

楼主:
数字
防护范围
说明
无防护
对外界的人或物无特殊防护
防止大于50mm的固体外物侵入
防止人体(如手掌)因意外而接触到电器内部的零件,防止较大尺寸(直径大于50mm)的外物侵入
防止大于12.5mm的固体外物侵入
防止人的手指接触到电器内部的零件,防止中等尺寸(直径大于12.5mm)的外物侵入
防止大于2.5mm的固体外物侵入
防止直径或厚度大于2.5mm的工具、电线及类似的小型外物侵入而接触到电器内部的零件
防止大于1.0mm的固体外物侵入
防止直径或厚度大于1.0mm的工具、电线及类似的小型外物侵入而接触到电器内部的零件
防止外物及灰尘
完全防止外物侵入,虽不能完全防止灰尘侵入,但灰尘的侵入量不会影响电器的正常运作
防止外物及灰尘
完全防止外物及灰尘侵入
第二位表示防水指标:
数字
防护范围
说明
无防护
对水或湿气无特殊的防护
防止水滴侵入
垂直落下的水滴(如凝结水)不会对电器造成损坏
倾斜15度时,仍可防止水滴侵入
电器由垂直倾斜至15度时,滴水不会对电器造成损坏
防止喷洒的水侵入
防雨或防止与垂直的夹角小于60度的方向所喷洒的水侵入电器而造成损坏
防止飞溅的水侵入
防止各个方向飞溅而来的水侵入电器而造成损坏
防止喷射的水侵入
防止来自各个方向飞由喷嘴射出的水侵入电器而造成损坏
防止大浪侵入
装设于甲板上的电器,可防止因大浪的侵袭而造成的损坏
防止浸水时水的侵入
电器浸在水中一定时间或水压在一定的标准以下,可确保不因浸水而造成损坏
防止沉没时水的侵入
电器无限期沉没在指定的水压下,可确保不因浸水而造成损坏

对固体物的防护等级:完全防止粉尘进入;
水的防护等级:于一定压力下持续浸水。
这个定义比较模糊,实际上,ip68防水等级的测试,其试验设备、试验条件和试验时间,都应该得到供需双方的认可,其严酷程度自然比其下面的任何等级都要高。例如,某些品牌的防水连接器的IP68防水测试是:保证在10米水深,工作2个星期,而不进水;放入100米水深,破坏测试12小时,仍旧能够保持产品的良好性能。

汗,某国内做的产品号称IP68.......................绝对忽悠啊!

网友A:
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就是忽悠人的。比方说之前遇到过一个写产品介绍的,本来写的不防水,然后师傅一看,改!改成IPxx,这样能忽悠住不少人。唉,其实就是一个意思,有时候一用这个就好像很牛叉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就是忽悠人的。比方说之前遇到过一个写产品介绍的,本来写的不防水,然后师傅一看,改! ...

是啊,发现国内都是先写上,然后用钱买证,反正都这样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