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整波形

楼主:
我画的电路图和调出的波形,如何将波形变为标准的方波,不要弧角

网友:
在最后一级加个施密特触发器,比如74HC14

网友A:
看你图中貌似有两个削波二极管啊

网友B:
楼主的电路设计不对。说清楚,你的输入条件和输出条件,另外,如果非常追求沿特性,那这个电路是无法准确仿真的,应基于实物电路做实验和测试。言特性事实上关系到电路的高频特性,必须考虑分布参数,正是因为分布参数的存在和影响,这个电路无法用通用模型仿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设计不对。说清楚,你的输入条件和输出条件,另外,如果非常追求沿特性,那这个电路是无法准确仿 ...

我也是刚学的,画的图,也不知道行不行,您有没有现成的电路图,要是有就赐教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图中貌似有两个削波二极管啊

那个是迟滞比较器里的一部分吧,我也不清楚,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刚学的,画的图,也不知道行不行,您有没有现成的电路图,要是有就赐教下呗

如我在四楼所言,先交待清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