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定时器的应用

楼主:
MSP430F149定时器A具体要怎么用啊,想要产生两个定时中断,可是只会用CCR0,那个CCR1和CCR2要怎么用啊。
如果像下面配置的话就是计数到f000,然后产生一个中断,就可以执行;#pragma vector = TIMERA1_VECTOR里面的中断服务了。可是CCR1怎么配置才能实现像这样的功能呀
  CCR0 = 0xf000;
  TACTL=TASSEL_1+MC_1;
  CCTL0 = CCIE;

网友:
/* TA1IV Definitions */
#define TA1IV_NONE          (0x0000u)    /* No Interrupt pending */
#define TA1IV_TA1CCR1       (0x0002u)    /* TA1CCR1_CCIFG */
#define TA1IV_TA1CCR2       (0x0004u)    /* TA1CCR2_CCIFG */
#define TA1IV_3             (0x0006u)    /* Reserved */
#define TA1IV_4             (0x0008u)    /* Reserved */
#define TA1IV_5             (0x000Au)    /* Reserved */
#define TA1IV_6             (0x000Cu)    /* Reserved */
#define TA1IV_TA1IFG        (0x000Eu)    /* TA1IFG */
当然这是5系列的呢,在中断里用switch case 语句呢,case 2 就是CCR1中断呢,case 4 就是CCR2中断呢....建议你网上找个例程呢,看看怎么配置呢。

网友:
就是来看看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