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原创教程讨论】《MCU 工程师炼成记》BUG欢迎大家前来投稿

楼主:
大家都知道一本书,因为印刷、排版等总是会有点小错误,但是这点小错误给您带来了错误的知识就不好了,所以特开一贴希望大家把知道的错误帖出来,最后进行整理。

本帖的主要目的是收集BUG,方便以后整理,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次序,分类,这些问题,当然大家,把章节,页码都标清楚是最好的

网友:
本楼内容来自版主  qinkaiabc
印刷错误总结

2、第75页,//设置P1.3为输入   P1DIR &=~0x80;应为 P1DIR &=~0x08;下面的第二段程序也一样
4、
5、
6、
7、P136中间程序
8、

9、P222,倒数第8行

10、P223

网友:
好主意  赞  :)  辛苦sur了

网友:
是直接跟帖回复吗?

Su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跟帖回复吗?

是的,回答正确,发现BUG拯救世界,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回答正确,发现BUG拯救世界,哈哈

建议分的再细一点呢,最好是按章节分呢,还要置顶呢,不然过几天就不知道被顶到哪去了呢。这样既有利于读者查阅也有助于你们日后整理勘误呢

Su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分的再细一点呢,最好是按章节分呢,还要置顶呢,不然过几天就不知道被顶到哪去了呢。这样既有利于读 ...

本帖的主要目的是收集BUG,方便以后整理,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次序,分类,这些问题,当然大家,把章节,页码都标清楚是最好的

网友:
没有这本书啊

网友C:
先说一个当时做了标识的:

P.12 第二行,原文为“功耗只有上一代产品的一般”,应为“一半”

Su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说一个当时做了标识的:

P.12 第二行,原文为“功耗只有上一代产品的一般”,应为“一半”

好的谢谢!

网友:
第26页中BCSCTL1的设置参数里,XT2OFF和XTS都是0。

网友:
68页表5.1说明一列中3、4括号内文字一样!!

网友:
P160 倒数5、6行
当ENC=1,ADC10转换开启。
当ENC=0,ADC10转换关闭。

倒数8、9行
当ADC10IFG=1,ADC10中断挂起。
当ADC10IFG=0,无ADC10中断挂起。

网友C:
这几天又翻了一下本书,一边学习一边找找BUG,增加几个:

1、P.6 第二行,原文为“需要发送的数据直接写入 UASRT 能够自动封装为...”,“既能” 疑为 “即能”

2、P.11 依次介绍了1、4、2、5、G2、FRAM 系列,漏掉了 6 系列;

3、P.16 倒数第7行,原文为 “外设方便跟其他系列相近”,疑为 "方面"

4、P.17 的6系列和FRAM系列的 “器件特征框图”  使用了英文,其他系列的都用了中文,感觉最好统一,要么全用中文,要么全用英文;

5、P.55 倒数第4行,原文为“分别是 -1、0、1、2、4。”,但是看到后面的示例代码里还有一个 “8”,建议写全;

6、P.88 倒数第3段,原文为“下面将分别结合带有FLASH的G2系列 MSP430 和带有铁电存储器的FR系列 MSP430 介绍...”,怀疑遗漏了具体型号,两个 MSP430 分别应为 MSP430-G2xxx 和 MSP430-FRxxxx ;

7、P.101 倒数第二段,原文提到“介绍完 Timer_A 相关的寄存器,下面将通过三个实验分别练习定时器工作在普通定时模式、比较模式和捕获模式下的使用。”,但是后面的 6.5.3 节只有前两种例子的代码,少了一个捕获模式的例子;

8、P138 第二行,原文为“FPGA(可编程逻辑门整列)”,“整列”应为“阵列”;

以上是作为一个新手发现的一些bug。

Sur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又翻了一下本书,一边学习一边找找BUG,增加几个:

1、P.6 第二行,原文为“需要发送的数据直接写 ...

谢谢您,谢谢您的时间,谢谢您的努力 ,谢谢!!!

网友:
P.57
规则14.1:使用无符号数作为标号。
当无符号数作为数组标号的时候,MSP430的变压器可以产生更好的代码,不过这种影响很小。ULP检测到使用有符号数作为数组标号的时候,则会提示规则14.1。

Sur

网友:
引用 网友D:
P.57
规则14.1:使用无符号数作为标号。
当无符号数作为数组标号的时候,MSP430的变压器可以产生更好的代码,不过这种影响很小。ULP检测到使用有符号数作为数组标号的时候,则会提示规则14.1。
谢谢您,谢谢您的时间,谢谢您的努力 ,谢谢!!

网友:
楼主很认真啊,值得向你学习,一般情况下如果有问题就自己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