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无法烧写程序

楼主:
CCS调试过程中“cannot load from non-primitive location”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改将问题描述的详细一点,方便大家帮你解决问题呢

网友B:
TI forum 上说是debug显示表达式错误,比如试图显示一个函数(正常应该是char,int等)
也有人说是早期ccs的一个bug,可以自己搜一下
http://e2e.ti.com/support/develo ... io/f/81/t/3325.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改将问题描述的详细一点,方便大家帮你解决问题呢

CCS在Debug状态下,点击resume按钮,Launchpad没反应,查看函数 LCD_write_int()时,显示error:cannot load from non-primitive loc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 forum 上说是debug显示表达式错误,比如试图显示一个函数(正常应该是char,int等)
也有人说是早期c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