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CD是什么型号?

楼主:
1枚芯币 * 回复本帖可获得 1 枚芯币奖励! 每人限 1 次
拆了个建行的U盾:

想用其LCD,但又不知道型号、引脚分配。

哪位知道,高额悬赏!

回复有奖!

网友:
我把建行U盾的LCD在电路相接的情况画下来了: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mark  一下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这个应该都是定做的吧.....我猜的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应该是定做的液晶COG,LCM液晶模块,淘宝上看到款很类似的睿 显 熙 电子 13232 COG模组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这个是段码式的LCD吗?需要段码液晶驱动。因为字符数很少,你可以试出来的我觉得。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不知道。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试吧,貌似这种应该都是特殊定制的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这个应该是定制的,可以盲试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应该与控制器之间有一个接口,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解码呢?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没有用过很难看出来啊!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这个估计和咱们用的计算器上的那个屏幕一样,是定制的吧!估计难使用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和咱们用的计算器上的那个屏幕一样,是定制的吧!估计难使用哇!

它的控制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有逻辑分析仪,抓一下信号,应该能分析出来的。但花的功夫不划算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建行的二代U盾,还没 见过。
看驱动芯片,找相应的资料看看。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好像只有盲试了。时间成本很划不来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查看一下驱动LCD液晶的芯片型号参考一下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建行的U盾,我也是用的这种,是点阵的,不过没像楼主一样拆出来。。。但是IC我认为是像那种小型号的OLED的驱动IC。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电话机的那种屏该怎么用呢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这种东西,八成是定制的,楼主还是不要费心找型号了。

网友: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顶贴,看看回复

网友B(2014-04-08):
回帖奖励
+1
枚芯币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