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模式到高级模式bug,还没解决好

楼主:
普通模式到高级模式bug,还没解决好。
现在的bug是,先在高级模式写编写内容,关了。在相同板块下在普通模式下编写内容新发帖子,转到高级模式,问题出来了,高级模式这个时候显示的内容是之前在高级模式下编写的,而不是目前普通模式下编写的内容。

网友:
我看下,稍后我们会做修复

网友:
用几个不同权限的账号和不同浏览器做了测试,楼主所说的bug没有复现,给楼主发了一封邮件,如方便请加我QQ沟通下具体bug的复现过程。
用另一个方法复现了楼主所说的bug,但是与您的描述不符,暂没确认。复现bug方法如下:
1、在同一浏览器高级模式下编辑内容A
2、在此浏览器此页面点击  普通模式发帖对话框  选择与高级模式同一版块编辑内容B
3、点击普通模式的对话框右上角转到高级模式
4、此时的高级模式默认是内容A
分析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高级模式编辑帖子会生成一个独立页面有独立链接,而在此基础上如果点普通模式发帖只会弹出一个发帖框,如果这时想把发帖框转换为高级模式,因为原有的“高级模式”页面还在,所以转换后会默认是原有的“高级模式”页面,内容也是原“高级模式”页面的内容。我们发帖都是编辑一个内容发布之后再编辑另一个内容,不会在前一内容还没发布的时候就去重新开页面编辑新内容,所以以上我叙述的bug复现过程很少出现。

网友A:
换缓存之类的有没有相关?
本机也有缓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缓存之类的有没有相关?
本机也有缓存?

嗯,很可能是缓存的问题,正常发帖编辑内容自动保存的时间是30秒,但是如果不点恢复数据,之前保存的内容是不会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