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大神告知到底怎么判断是电流负反馈还是电压负反馈??

楼主:
到底怎么判断是电压负反馈还是电流负反馈啊。。。感觉书上说的好强词夺理。。。
两本书就直接说的反馈量取自输出电流所以为电流负反馈或者反馈量取自输出电压所以为电压负反馈。。。还有一本说令输出电压为0,若还有反馈量就是电流负反馈否则就是电压负反馈。。。感觉不适用啊
还有啥子办法能够判断到底是电流负反馈还是电压负反馈哦??

网友A:
哈哈,告诉你第三种办法,取掉负载。还有反馈,还能正常输出就是电压反馈。若取掉负载,不能正常输出了就是电流型。

网友:
因为负载开路,电压还在,电流不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告诉你第三种办法,取掉负载。还有反馈,还能正常输出就是电压反馈。若取掉负载,不能正常输出了就是 ...

这里“取掉”的意思就是“断路”。
书上说的是“短路”。
二者其实是一回事。

网友:
你令输出接地,如果反馈量还存在就是电流反馈,否则就是电压,就是这个判断,百试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