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通过PT2262/2272实现无线控制快关

楼主:
最近想做一个无线开关,但是关于PT2272接收到信号后怎么驱动单片机通过继电器控制开关通断想请求各位大神指教
     主要是我不懂PT2272接受到信号输出一个高电平给单片机后单片机怎么执行控制开关通断,应该怎么写程序?

网友:
建议你先仔细看看2262和2272的器件手册,先弄明白器件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网友:
直接用2272驱动就可以了,不需要单片机的,可以实现点动或者互锁功能的

网友:
PT2272L好像是带有自锁功能的,PT2272M是没有自锁的,如果你只控制开和关可以直接用PT2272输出高电平控制开和关,那就不需要单片机,但如果你用PT2272输出高电平给单片机来控制开和关的话,建议先学习下单片机的按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