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Stellaris图形库触摸屏事件响应问题求助大神

楼主:
在button响应函数中我想添加控制灯闪的功能,不知为什么执行不下去!

网友:
上代码求助

网友:
加错了
在g_bHelloVisible全局变量的2个状态里
{A}
else
{B}

网友A:
按下,亮下,灭掉?

网友:
首先感谢你的帮助!你的意思是通过控制全局变量来实现?就是if在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错了
在g_bHelloVisible全局变量的2个状态里
{A}

首先感谢你的帮助!你的意思是通过控制全局变量来实现?就是if在外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下,亮下,灭掉?

我的本意是在触摸button后进行OnButtonPress的事件处理,这是被调用的函数,想在里面做些动作,比如说一个有限次数的灯亮灭控制,试了几次没成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以为你的意思是,按下,亮LED,释放 灭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本意是在触摸button后进行OnButtonPress的事件处理,这是被调用的函数,想在里面做些动作,比如说一 ...

按下 使 LED闪烁?
释放 灭LED?

网友:
还有个问题 就是  触摸一下相当于中断嘛,进入事件处理程序后怎么跳回到主程序啊?需要什么返回程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下 使 LED闪烁?
释放 灭LED?

可以这么理解吧,只是一种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吧,只是一种测试

那就把按键状态 给标志,然后定时器里判断标志来执行,闪好了!

网友:
我试试吧 谢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