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串口发字符有问题

楼主:
只发一个字符a延时一下,再发一个a。这样循环下去,串口终端上能正常显示,但是当连续发多个a,然后延时一下,再连续发多个a,串口中断上就出乱码了,求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个人认为影响字符发送的正确性在几方面:
1.波特率要设置正确
2.最好选择外部晶振
3.软件设置的晶振要和单片机的晶振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影响字符发送的正确性在几方面:
1.波特率要设置正确
2.最好选择外部晶振

当连续发12个a(中间没有间隔)时就会出现乱码,小于12个就可以,这个问题太怪啦,请指教。下边是代码,你说在软件设置晶振频率怎么设置啊,谢谢了
        while(1)
        {
                sendChar( 'a' );
                sendChar( 'a' );
                sendChar( 'a' );
                sendChar( 'a' );
                sendChar( 'a' );
                sendChar( 'a' );
                sendChar( 'a' );
                sendChar( 'a' );
                sendChar( 'a' );
                sendChar( 'a' );
                sendChar( 'a' );
                sendChar( 'a' );
/*                sendChar( 'b' );
                sendChar( 'c' );
                sendChar( 'd' );
                sendChar( 'e' );
                sendChar( 'f' );
                sendChar( 'g' );
                sendChar( 'h' );
                sendChar( 'i' );
                sendChar( 'j' );
                sendChar( 'k' );
                sendChar( 'l' );*/

                _delay_ms( 16000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影响字符发送的正确性在几方面:
1.波特率要设置正确
2.最好选择外部晶振

我用的是Atmel studio 6,没有找到设置频率的地方呢

网友A:
前面需要定义:#define mclk 8000000
然后在下面的程序中会用到如:   baud=mclk/16/baud-1;  这个计算公式会用到
这就是软件的定义
然后在下载软件中我用的是PROGISP,里面有修改熔丝位设为外部晶振8M,当然你实际接的外部晶振应为8M,其它软件也同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需要定义:#define mclk 8000000
然后在下面的程序中会用到如:   baud=mclk/16/baud-1;  这个计算公 ...

哦 这个我已经设置了,我用的是16M的,程序中和熔丝位都设置好了,但是纳闷的是连续发多个(小于12个)字符可以正常发送,但是当连续发12个字符时就出乱码了,真是搞不懂啊

网友A:
单片机和PC间的通信在时间上或许要加些许延时吧,个人猜想!另外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和PC间的通信在时间上或许要加些许延时吧,个人猜想!另外供电电压是多少?

延时要加在那?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