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单片机的P2.6管脚,也就是TA0.1,不外接晶振,如何产生PWM

楼主:
MSP430G2553单片机的P2.6管脚,也就是TA0.1,不外接晶振,如何产生PWM?按理说是TA0.1就可以产生PWM,跟P1.2和P1.6应该一样,设置为外设模式,用P2SEL,可是我怎么也不能在这个管脚输出PWM?请问这个管脚能产生PWM么?程序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P1.2如果要输出PWM的话,程序设置可以这样P1DIR |= 0x04; P1SEL |= 0x04;那么P2.6要是产生PWM的话, ...

P2DIR.x 应该意思是P2DIR |=BIT6
P2SEL.6                   P2SEL |=BIT6P2SEL.7                   P2SEL &=~BIT7
P2SEL2.6                 P2SEL2 &=~BIT6
P2SEL2.7                 P2SEL2 &=~BIT7

试试这样配置你的IO口。

网友: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C;                            // P1.2 and P1.3 output
  P1SEL |= 0x0C;                            // P1.2 and P1.3 TA1/2 options
  CCR0 = 512-1;                             // PWM Period
  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CCR1 = 384;                               // CCR1 PWM duty cycle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 mode

  _BIS_SR(CPUOFF);                          // Enter LPM0
}

网友: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我想要的是P2.6管脚,也就是G2553的第19个管脚输出PWM,不是你说的P1.2和P1.3。

网友:
根据这个选择TA0.1这个功能呢.....

网友:
能不能有PWM功能和使用不使用晶振没关系吧?可是设置时钟源为其它呀如片内震荡DCO

网友B:
我知道P1.2如果要输出PWM的话,程序设置可以这样P1DIR |= 0x04; P1SEL |= 0x04;那么P2.6要是产生PWM的话,是不是这样设置呢?P2DIR |=0x40;P2SEL |=0x40;我没有看懂它文档中写的P2SEL.6是什么意思,该怎么设置?是P2SEL.6 |=0x40么?

网友C:
内部的dco可以提供时钟源,但温漂会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部的dco可以提供时钟源,但温漂会比较大。

温漂比较大是意味着DCO受温度影响较大么?能有多大呢?外借晶振是否可以解决温度漂移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2DIR.x 应该意思是P2DIR |=BIT6
P2SEL.6                   P2SEL |=BIT6P2SEL.7                 ...

谢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问题已解决。

怎么解决的,代码贴一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代码贴一下看看。

按照手册中的P2.6管脚设置方法:P2DIR |=BIT6;//P2.6为输出
P2SEL |=BIT6;//置1
P2SEL &=~BIT7;//置0
P2SEL2 &= ~(BIT6+BIT7); // optional,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cleared too
粗字体其实也可以不用写,默认都为0。写上最好。
其实跟你回答的是一样的,当时没看懂。

P2.6管脚功能选择

P2.6管脚功能选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手册中的P2.6管脚设置方法:P2DIR |=BIT6;//P2.6为输出
P2SEL |=BIT6;//置1
P2SEL &=~BIT7;//置0 ...

学习了,首先我确认了我的代码的正确性。有问题一定要解决清楚,让后来者再也不要犯错。你用何种下载方式,4线JTAG还是2线JTAG???
我发过帖子详细说过4线JTAG连接方法,4线JTAG必须连接1,3,5,7,9,11,和最重要的8脚
2线JTAG还没有尝试过,你有没有试过这种连接方法?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首先我确认了我的代码的正确性。有问题一定要解决清楚,让后来者再也不要犯错。你用何种下载方式 ...

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帖子,具体怎么做我还不是很确定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27697&highlight=S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