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BBB板子CDC Serial驱动出错

楼主:
今天刚入手BBB,在安装BONE_D64.exe驱动后,出现Linux Development Community(usbser) Ports 安装失败命令。求大神指导,不然我只好重装系统了。

网友:
切个图看看嘛

===================================

网友:
我拿其他人的电脑试了一下,其他人的都能装上,就我的电脑不行,搞了一下午了。我明天截个图看看那。

网友:
今天装了下XP的系统,又能安装上驱动了。估计之前系统缺少相关文件,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
这好像是权限的问题,可以参考:

网友:
我也出现这问题,楼上的办法试过,没用啊。

网友:
注意两点:1.一定使用原装minUSB连接线;
2.我的win8系统,在虚拟u盘里死活安装不了驱动,尝试各种兼容模式和管理员权限。最后从官网下载最新的驱动管理员身份运行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