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收发+超声波

楼主:
为什么超声波的值没有变化啊?那就是只能发出一次数据咯?为什么啊?

网友:
那个函数为主函数,求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A:
这种超声波传感器都是用计数器的吧,以前写过,记得流程是:while(1){发送高电平(启动超声波+启动计数器);等待返回高电平(若捕捉到高电平就停止计数并取计数器的值);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超声波传感器都是用计数器的吧,以前写过,记得流程是:while(1){发送高电平(启动超声波+启动计数器) ...

是啊,是超声波的不对吗?

网友B:
没有用过帮不上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帮不上忙了

那请问用过无线吗?

网友C:
你确定无线正常工作了吗,之前用si4432的时候 甚至出现了初始化不通过的情况,一直卡在无线初始化那块没有往下执行

建议无线和超声分开试,都正常工作了在联合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无线正常工作了吗,之前用si4432的时候 甚至出现了初始化不通过的情况,一直卡在无线初始化那块没有 ...

无线能正常了的,超声波也能正常了的,都单独试过了的,现在不知怎么联系起来了

网友C:
不知道你的软件流程是怎么安排的,超声用到中断了吗,无线负责把数据传出去是吗

我觉得初始化完成之后,在主循环可以如下操作(定时中断处理超声回波信号)

查询上次的超声测距是否完成
  未完成则继续等待,并把上次的距离无线传回
  如果已完成则 发一到三个超声波脉冲 ,并把测得的距离无线传回

定时器中断处理两个事件,一是超声回波信号触发的中断,根据时间即可判断距离,获得距离之后在这里更新,主函数只是把最新的距离传回
二是超时中断,这个是处理超声发出去之后没有回波的情况的
以上情况有一个发生,即可判定一次测距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软件流程是怎么安排的,超声用到中断了吗,无线负责把数据传出去是吗

我觉得初始化完成之后, ...

不明白?我的思路是,超声波、无线都是直接用外部中断来处理的,超声波的的是ECHO为为高时就打开定时器,接收到回波的时候就产生一个中断,然后再在终端里边进行数据处理,然后就直接把转换来的超声波的数据赋给发送端的数组,之后就是在循环里边对数据进行循环发送的。刚才我试过了,没有超声波的时候,无线模块是能循环发送数据的。

网友C:
基本上明白你的思路了,看你的主循环应该是发一个超声,等待回波,无线发送数据,但是有个问题

万一在 20 ms(看你的极限探测距离来设定,20ms对应3.4m左右) 之后还收不到回波信号你是如何处理的
你的while主循环中还有一个 while 判断,这个判断的条件如果一直为真的话岂不是要一直等下去,建议改为while(xxx & num--), num可以设一个保险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明白你的思路了,看你的主循环应该是发一个超声,等待回波,无线发送数据,但是有个问题

万一在 2 ...

按照你的想法试过了,没见的呢,关键是我不是很明白while那里这样改的意思呢

网友:
成功了!!原来是超声波的触发被之后的赋值覆盖掉了的,最后我用示波器测超声波,什么也没有,最后换了个引脚就行了,感谢天感谢地啊!

网友C:
恭喜楼主总算把问题解决了

我在上面 的 while 判断多加了一个条件 num!=0 (num--),
如果num初值为10000,判断一次要2us的话,最多20ms之后 这个while循环肯定会跳过
这样就不会出现程序卡在那里不继续执行

我很好奇你的超声发出去一定有回波信号吗

网友:
呵呵。。。。,看着头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总算把问题解决了

我在上面 的 while 判断多加了一个条件 num!=0 (num--),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诶,有些时候没有回波的时候程序就会卡在那里咯哦,这些细节真的没有想到呢,谢谢指导哦!

网友:
有完整代码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