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关于LMH0346芯片P2和地

楼主(2014-04-02):
关于LMH0346芯片P2和地
LMH0346芯片P2引脚和地能导通是内部导通的吗?

网友A:
这样问出的问题不可能有解。 “P2引脚”是什么意思?是信号名为“P2”的引脚,还是芯片的第2引脚? 器件手册里未提到有信号名为“P2”的引脚,所以不可能是前者;但该芯片有2种封装形式,各自的“第2引脚”有着不同的信号名!

楼主:
第二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