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如何实现共阴数码管的控制

楼主:
想做一个对共阴数码管和独立按键的操控,没想到输出的共阴数码管的信号最后是乱码……也不动,按键按了也不变,这个程序也没做完,我看把基本的加法实现了减法应该也能实现(从0+到99),但是没想到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大神帮忙看看代码有什么问题,感激不尽!
主要想请各位高手帮助看看为什么连显示00都不行,是乱码
/*对输入信号,独立按键的控制,并使用定时器进行动态扫描。
作者:俞晨昱
时间:2014.4
软件:Keil C
*/
#include //加载头文件,一般不需要更改。
#define DataPort P1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sbit KEY_ADD=P3^3;  //定义按键输入端口
sbit KEY_DEC=P3^4;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提前声明一个函数,用作去抖动的延时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声明一个显示函数,用作给定时器的调用
void Init_Timer0(void);//声明定时器函数
/*------------------------------------------------
                   查表表格
------------------------------------------------*/
unsigned char code duan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定义段码0-10,去掉了不需要的abcdef,节约空间
unsigned char code 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定义位码,一共是八个位
unsigned char temp[];//变量的储存位置
/*-----------------------------
        这下面开始定义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让这个函数不停地减,直到产生真循环跳出去,这个函数的延时是12M晶振设定的,1ms是245个指令。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num=0,pressnum=0;//定义用来储存现在数据的量和按键次数
Init_Timer0();//调用到定时器中断
while (1);//主循环,程序就在这里面不停地执行
   {
    if(KEY_ADD=0);//检测到加按键按下
      {
      delay(2450);//延时10ms去抖
      if(KEY_ADD=1);//检测到此时按键已经放下
        {
           if (num<99)
           num++;
        }
         pressnum=0;
      while(!KEY_ADD);//按键不放下
        {
         pressnum++;
         delay(245);//做1ms的延时
         if (pressnum>200);//如果按键2s以上
           {
           if (num<99)
           num++;
           temp[0]=duanma[num/10];
           temp[1]=duanma[num%10];
           delay(12250);//延时50ms
           }
        }
      }
      //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0]=duanma[num/10];
       temp[1]=duanma[num%10];
      // Display(0,8); //显示全部8位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i++;
       if(i==Num)
          i=0;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Display(0,8);

}

网友A:
没有电路不好分析。建议你分模块调试,先调试好数码管显示,再把按键加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路不好分析。建议你分模块调试,先调试好数码管显示,再把按键加进去

好的,非常感谢,我是在单片机的开发板上面进行的操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