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e210-f使用wince出错问题

楼主:
在我使用sate210-F 的wince系统的时候,出现了以下几个问题:

1,使用光盘资料提供的uboot,nk.nb0时候,将wince,android烧写成功以后,先进入android,然后重启进入wince,再重启的时候不会进入uboot,串口输出以下信息:
SD checksum Error
SD Init Error
Uart negotiation Error
Enumeration TimeOut Error
SD checksum Error

2.使用光盘资料提供的wince bsp编译出来的nk,下载进去以后,运行时候会出现以下错误:

SD checksum Error
OK
********************Sate210 VIP Uboot V1.0.0 RC1****************
** Websit:www.***.net
** Email:gooogleman@foxmail.com
** taobao:http://***.***.com/
** Author:gooogleman
** Date:Jan  9 2014 - 22:56:14 for Sate210
********************************************************************

CPU:  S5PV210@1000MHz(OK)
        APLL = 1000MHz, HclkMsys = 200MHz, PclkMsys = 100MHz
        MPLL = 667MHz, EPLL = 80MHz
                       HclkDsys = 166MHz, PclkDsys = 83MHz
                       HclkPsys = 133MHz, PclkPsys = 66MHz
                       SCLKA2M  = 200MHz

Board:   Sate210
DRAM:    512 MB
SD/MMC:  Warning: cannot find the raw area table(23e4dfec) 00000000
bl1: 1
env: 17
bl2: 49
knl: 1073
wince: 9265
logo: 152625
rfs: 169009
3776MB
*** Warning -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checking mode for fastboot ...
display is at700
3776MB
os is wince
Pleas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  3
### 2 do_movi( ) @sate210VIP-uboot @sate210VIP-uboot!
reading wince.. 9265, 143360
MMC read: dev # 0, block # 9265, count 143360 ...143360 blocks read: OK
completed
***********Sate210VIP-uboot to Start to run  OS***********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May  7 2012 at 12:47:43
DCache: 128 sets, 4 ways, 64 line size, 32768 size
ICache: 128 sets, 4 ways, 64 line size, 32768 size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 (-1): Thread-Id=00ae0002(pth=9ff783b8), Proc-Id=017f0006(pprc=9ffc6eac) 'udevice.exe', VM-active=017f0006(pprc=9ffc6eac) 'udevice.exe'
PC=400252d8(coredll.dll+0x000152d8) RA=800322c8(kernel.dll+0x000062c8) SP=0008f8bc, BVA=00000000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 (-1): Thread-Id=00ae0002(pth=9ff783b8), Proc-Id=017f0006(pprc=9ffc6eac) 'udevice.exe', VM-active=017f0006(pprc=9ffc6eac) 'udevice.exe'
PC=4002373c(coredll.dll+0x0001373c) RA=800322c8(kernel.dll+0x000062c8) SP=0008fb28, BVA=00000000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 (-1): Thread-Id=00ae0002(pth=9ff783b8), Proc-Id=01900006(pprc=9ffc6eac) 'udevice.exe', VM-active=01900006(pprc=9ffc6eac) 'udevice.exe'
PC=400252d8(coredll.dll+0x000152d8) RA=800322c8(kernel.dll+0x000062c8) SP=0008f8bc, BVA=00000000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 (-1): Thread-Id=00ae0002(pth=9ff783b8), Proc-Id=01900006(pprc=9ffc6eac) 'udevice.exe', VM-active=01900006(pprc=9ffc6eac) 'udevice.exe'
PC=4002373c(coredll.dll+0x0001373c) RA=800322c8(kernel.dll+0x000062c8) SP=0008fb28, BVA=00000000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 (-1): Thread-Id=00ae0002(pth=9ff783b8), Proc-Id=019a0006(pprc=9ffc6eac) 'udevice.exe', VM-active=019a0006(pprc=9ffc6eac) 'udevice.exe'
PC=400252d8(coredll.dll+0x000152d8) RA=800322c8(kernel.dll+0x000062c8) SP=0008f8bc, BVA=00000000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 (-1): Thread-Id=00ae0002(pth=9ff783b8), Proc-Id=019a0006(pprc=9ffc6eac) 'udevice.exe', VM-active=019a0006(pprc=9ffc6eac) 'udevice.exe'
PC=4002373c(coredll.dll+0x0001373c) RA=800322c8(kernel.dll+0x000062c8) SP=0008fb28, BVA=00000000

这时候重启,无法启动,串口输出以下打印
SD checksum Error
SD Init Error
Uart negotiation Error
Enumeration TimeOut Error
SD checksum Error

同志们有人出现这种情况吗,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1,使用光盘资料提供的uboot,nk.nb0时候,将wince,android烧写成功以后,先进入android,然后重启进入wince,再重启的时候不会进入uboot,串口输出以下信息:
SD checksum Error
SD Init Error
Uart negotiation Error
Enumeration TimeOut Error
SD checksum Error

——一次只能烧写一个系统,如果你没重新分区烧写别的系统,肯定会没法启动了。
看一下刷机文档,每一个系统的分区是不一样的,千万别没分区就改写别的系统。

网友:
2.使用光盘资料提供的wince bsp编译出来的nk,下载进去以后,运行时候会出现以下错误:

你这个好像没烧成功一样啊?其他人会怎么样?今晚回去搞搞,这几天忙着一个大项目验收,

网友:
拨码开关设置成怎么样?说明一下

网友A:
拨码开关为默认,没有改过,分区是有的,先烧uboot,然后fdisk -c 0,然后下载nk。nb,用我编译的nk。nb0就会出现异常,过一段时间会进入wince界面,这时候重启,就再也进不去了,uboot都没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拨码开关为默认,没有改过,分区是有的,先烧uboot,然后fdisk -c 0,然后下载nk。nb,用我编译的nk。nb0就 ...

自带的NK.nb0 也是这样吗?wince 这边用的很多,产品都用,感觉比android稳定不少啊,怎么你编译出来就这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