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 是什么单位?

楼主:
 一个电阻旁边标出了个单 Ku,

出自这个文件中的图19
查看详情

网友:
TI上面都是按Ku的,难道是1000(K)个单位(unit)?(QTY应该是quantity(数量)的意思吧)

网友A:
 kμ,莫非是kΩ的笔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kμ,莫非是kΩ的笔误?

那个电阻应该在欧级以下,毫欧最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