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FATAL ERROR L252: RESTRICTED VERSION: CODE MUST BE ABOVE 4000H

楼主:
win7系统。电脑里已经有一个keil4。这是另一个keil4。
有一段时间没用台式机,突然发现编译51工程,出现错误如下,
*** FATAL ERROR L252: RESTRICTED VERSION: CODE MUST BE ABOVE 4000H
注册,不起作用,重装,没用,换别的版本,不行,改为安装在另一个盘,终于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

谢谢~~

网友B:
楼主,2年后的4月,本吊也发生了和楼主同样的问题。楼主说安装在另一个盘就行了。具体则么弄呢?其中的道理是啥呢?请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2年后的4月,本吊也发生了和楼主同样的问题。楼主说安装在另一个盘就行了。具体则么弄呢?其中的道理 ...

哎呀,都这么久了,当时的情况记不清了。应该就是安装在别的盘。默认安装c盘。两个keil之间可能是有些影响。就是正常安装操作呀。所有关于安装位置的就换到另一个盘。应该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