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6678

楼主:
在任务里可以实现flash烧写吗

网友:
这个理论上是可以的,对于6678的保护机制目前我也还没深入研究过,但是如果只有不人为设置flash的读写限制,随时都可以烧写,当然,烧写过程要是合理的逻辑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可以将flash上某一个没有使用的区域进行擦除和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