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买什么型号开关

楼主:
需要买一个集成负载开关,最好的是与电源一块儿的,需要功能是实现对FPGA输出的方波电平控制。想要的输出是24v电压,其开关通断与方波电平同频率即可

网友:
将晶体管或MOS管串联在24V回路里,然后用方波去控制其导通与截止即可,注意导通条件和极性并掌握晶体管基本应用方法的话,这个电路应该很容易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