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电源停电问题

楼主:
昨晚下班回家后,发现厨房没电了。其他房间的电是好的。然后以为是控制厨房电的保险断掉了,打开查看,并没有断掉,奇怪之。把电笔找出来插入电源插孔检查,咦,火线插孔后,电笔氖管是亮的,那怎么会没电呢?然后又插入零线插孔,咦,也是亮的。神马情况?
昨晚一时没想到,以为是哪里短路了,就先不管了,拉掉电闸会黑漆漆的,没办法修,不拉电闸又危险,索性不管它出去吃饭了。
今天忽然想起,应该并非短路,而是零线断路了才会这样的吧?只是这零线断路查找也麻烦呢,大家有什么好的查找方法么?

网友A:
插座上是不是都插着用电器呢,当用电器开着时零线是和火线相通的,所以会带电,这个不好检查,需要把厨房用电器冰箱、灯泡之类的都拆下来,然后你在用试电笔测零线应该就不亮了。建议找物业吧!零线带电很危险的,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看看零线的各个接头是不是松动或断开了,用万能表测下各个接头的电压,看能不能查到,还有就是有些插排质量不好也有可能引起这个问题,一定注意安全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座上是不是都插着用电器呢,当用电器开着时零线是和火线相通的,所以会带电,这个不好检查,需要把厨房用 ...

昨天因为饿了着急出去吃饭,也没拔掉电器试过。我也准备晚上回去都拔掉试试看,确定是否是零线断路引起的。如果是的话,只能周末白天时候拉掉电闸先检查一下看了,作为一个学电的,找物业有点不好意思咯,除非排查到墙内的暗线没办法自己搞了。好在只是厨房一个房间,除了烧饭和冰箱的冷饮,其他生活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因为饿了着急出去吃饭,也没拔掉电器试过。我也准备晚上回去都拔掉试试看,确定是否是零线断路引起的 ...

带电接过用电器,结果那头开着开关呢顿时精神百倍 对,那个词叫 倍儿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