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计数问题

楼主:
光电编码器AB引脚。A引脚接外部中断INT0,B引脚接P2^2引脚,编码器接了上拉电阻,信号产生高低电平非常精确,但是在显示的时候,编码器左右旋转,数码管计数只增不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求大神指导!!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MA=P3^2; sbit BMB=P2^2;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1,0x79,0x71}; uchar ge,shi,bai; int count; void display(uchar ge,uchar shi,uchar bai) { P0=0xfe; wela=1; P0=0xff; wela=0; //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 delay(5); P0=0xfb; wela=1; P0=0xff; wela=0; // delay(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 delay(5); P0=0xfd; wela=1; P0=0xff; wela=0; // delay(5); dula=1; P0=table[bai]; dula=0; // delay(5); } void main() { count=0;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65536-1000)/256; //12M晶振10MS计时常数 TL0=(65536-1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EX0=1; //外部中断0中断允许 IT0=1; //选择负跳变来触发外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IE0=1; // m=0; while(1); } void INT0_time() interrupt 0 { if(BMB) count++; else count--;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12M晶振10MS计时常数 TL0=(65536-1000)%256; ge=count%10; shi=(count%100)/10; bai=count/100; display(ge,shi,bai); }

网友:
先做个模拟编码器的输出信号AB,先低速,确保中断( INT0_time() interrupt 0)执行的加减结果正确。

网友A:
或 INT0加个脉冲, B引脚接P2^2 加的电平 (0或1),看计数的趋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 INT0加个脉冲, B引脚接P2^2 加的电平 (0或1),看计数的趋势
我用的是单片机ST89C52芯片,如果把那个count=0初始化改成count=200的话,左转(BMB=1),计数自增,但是右转(BMB=0),计数不变。很是奇怪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单片机ST89C52芯片,如果把那个count=0初始化改成count=200的话,左转(BMB=1),计数自增,但是 ...

你把 中断内的  count++;  与  count--; 对调一下,或 BMB 改成  (!BMB),看问题出在 硬件还是软件 。

折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 中断内的  count++;  与  count--; 对调一下,或 BMB 改成  (!BMB),看问题出在 硬件还是软件 。 ...

感觉硬件没有多大问题,我用示波器都可以产生正常的波形。刚才我把count--改成count=count-3(1,2还是会加,3以上就会减了),反转示数就会减了,越来越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硬件没有多大问题,我用示波器都可以产生正常的波形。刚才我把count--改成count=count-3(1,2还是会加 ...

如硬件无问题,建议改换思路,重写小程序,解决疑点

网友:
int count; 改成 unsigned int count;  这样好看点。

网友:
这个一看便知,软件没处理好~~~

要处理好信号消抖和相位判数,即可可靠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