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 usb dongle设备名是乱码

楼主:
我先分别烧写了"C:\Texas Instruments\BLE-CC254x-1.3.2\Accessories\HexFiles"和"C:\Texas Instruments\BLE-CC254x-1.3.2\Projects\ble\HostTestApp\CC2540"里
面的"hosttestrelease.hex"后,然后cc2540usbdongl亮绿灯,

但在计算机管理查看设备描述就是乱码,然后我就更新驱动,
"C:\Texas Instruments\BLE-CC254x-1.3.2\Accessories\Drivers"
和"C:\Program Files (x86)\Texas Instruments\BLE Device Monitor"这两个
文件夹里的"usb_cdc_driver_cc2540.inf"都分别安装过了,
安装时都是提示此驱动没有数字签名,我任然安装了,然后就提示不适用该平台.

然后再卸载驱动后重新更新驱动,还是安装不了dongle驱动.还是显示驱动无法安装.

我安装的是win763位ghost系统,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A:
你去其他系统安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其他系统安装试试

win8.1专业版的我试过了,我旁边人的win7,64位也试过了.识别出来的dongle设备名都是乱码,我准备试下xp系统了.

网友:
固件为X:\Texas Instruments\BLE-CC254x-1.3.2\Accessories\HexFiles目录下的
文件名全称为

不要弄错了哦,我之前选错固件,下载后确实无法识别

网友:
亲们:“"C:\Texas Instruments\BLE-CC254x-1.3.2\Accessories\HexFiles"”能不能给上传一个急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