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计数

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STC89C52芯片,光电编码器AB引脚。A引脚接外部中断INT0,B引脚接P2^2引脚,编码器接了上拉电阻,信号产生高低电平非常精确,但是在显示的时候,编码器左右旋转,数码管计数只增不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求大神指导!!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MA=P3^2;
sbit BMB=P2^2;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1,0x79,0x71};
uchar ge,shi,bai;
int count;
void display(uchar ge,uchar shi,uchar bai)
{
       P0=0xfe;
       wela=1;
           P0=0xff;
       wela=0;
          //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  delay(5);
           P0=0xfb;
       wela=1;
           P0=0xff;
       wela=0;
//           delay(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           delay(5);
           P0=0xfd;
       wela=1;
           P0=0xff;
       wela=0;
//           delay(5);
           dula=1;
           P0=table[bai];
           dula=0;
//           delay(5);
}

void main()
{
    count=0;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65536-1000)/256;         //12M晶振10MS计时常数
        TL0=(65536-1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EX0=1;   //外部中断0中断允许
        IT0=1;   //选择负跳变来触发外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IE0=1;
// m=0;
  while(1);
  }

void INT0_time() interrupt 0
{
  if(BMB)
        count++;
  else
        count--;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12M晶振10MS计时常数
TL0=(65536-1000)%256;
        ge=count%10;
       shi=(count%100)/10;
       bai=count/100;
           display(ge,shi,bai);
}
另求一个光电编码器计数程序。。。

网友:
过来看看   但是看不懂~~~~

网友:
如果把count--改成count=count-3(1,2都还是会加,3以上示数就会减了),反转示数就会减了,很是奇怪,求大神指导!!(硬件部分应该没什么问题,示波器可以测出正常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