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5969 + Sharp 96*96 LCD 开发套件终于到了!

楼主:
经过一番折腾,终于收到了 Ti 的这款开发板,因为问题选择不慎,差点进了黑名单,soso 还帮忙发邮件。。。。真可谓是一波三折。

好了,言归正传,今天终于收到了,迫不及待地开箱,把玩片刻后,就是研读它的各种 PDF 文档,结果发现,这块板居然有一颗超级大电容(也搞不清楚 0.1 F 算不算超级),可以不用电池启动(当然得事先充好电),需要把相关的跳线设置一下,看看第一张图片,就是这个:

接着就是打开 CCS,跑到导航去导入了一个 FR5969 的图形示例项目工程,很顺利地编译,这时又有惊喜出现了,当我把 USB 插好后,还没开始灌程序,结果屏幕显示开始自检了,然后进入一个演示菜单,如下第二张图片:

原来这个开发板里已经烧好程序了,结果发现 LCD 两侧居然是触摸屏,可以通过左右的触摸来控制,这块开发板上的功能也太多了吧!

菜单控制很简单,用下面的两个按钮 S1 和 S2 分别对应 Exit 和 Enter,滑动左边的触摸板来选择菜单项。

实例里有一个乒乓球游戏,可以通过滑动左右触摸板来控制,如果不嫌屏幕小的话甚至可以两个人对打。

最后再加一张清晰图,看看LCD的效果。

再补充一下刚刚试过的无电池模式,在原始跳线设置的基础需要修改两处跳线, 试验了一下,充一次电可以玩一局游戏,设置方法如下::

1、J2,把 bypass 改为 use
2、J11,增加跳线(原始设置是断开的)连接

然后把 USB 线连到电脑上,大概两三分钟就充好了,可以通过菜单来查看充电进度,如下图.

【注意】:虽然理论上说大家收到的开发板的跳线设置跟我收到的开发板上的设置都一样,但是以防万一,还是建议大家按照用户说明上的详细步骤去操作,具体如下

按照蓝色字体部分就可以了。

2.3.5 Super Cap

2.3.5.1 Charging the Super Cap

To charge the super cap, jumper J11 is used. By default there is no jumper across J11. Place a jumper
across J11 to charge the super cap. If another jumper is not handy, the GND jumper on the isolation
jumper block can be used- as this jumper doesn't actually disconnect the GND connection.
To charge the super cap, power must be coming from a debugger (eZ-FET or JTAG) or external power
through J10. External power through J1 or a BoosterPack will not charge the super cap through J11.
Placing a jumper across J11 will charge the super cap when there is 3.3V Vcc present, regardless of the
state of the Bypass/Use J2 jumper, however if J2 is in the "Bypass" state, changing it over to the "Use"
state will remove power from the target MSP430FR5969 and it will be reset.

2.3.5.2 Using the Super Cap

To use the super cap to power the LaunchPad, first change the J2 jumper to select "Use" and then set a
jumper on J11 to charge the super cap. After waiting for it to charge, any external power can be removed
from the system, and it will be powered completely by the super cap.
To remove any additional power drain from the super cap, remove any jumper to disconnect power to any
external source. This can be J11, J10, or J13 depending on the power configuration. This prevents the
super cap from back-powering the debug circuitry or any external power circuitry connected.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 for charging the capacitor is outlined in the following steps. These steps
assume the LaunchPad is powered by USB cable through the eZ-FET debugger.
1. Set "Power Selector" jumper (J10) to "Debugger" position
2. Set jumper J2 to "Use" super cap position
3. Set jumper J11 to "Charge" super cap position
4. Set "V+" jumper J13
5. Connect board to PC with USB cable
6. Allow 2-3 minutes for the super cap to charge (time may vary depending on initial charge of the super
cap) to full Vcc
7. Remove the "V+" jumper J13

超级电容

超级电容

start

start

game

game

LCD

LCD

charge1

charge1

charge2

charge2

charge3

charge3

网友:
果然很强大呢....

网友:
显示屏的两恻都有触摸条,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