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轮胎的气压与扎破胎率有关系么?

楼主:
这两天连续两次扎破轮胎,之前还心里庆幸至少有一个月以上轮胎没被扎破呢。
我的后轮胎内胎上已经有七八处补过了。
经常被一些不知道哪里来的很短很细的钢丝状的金属丝扎破(在外胎上找出来的,顺便再问一下,一般电动自行车外胎本身结构材料里有没有钢丝?)和玻璃渣尖锐小石子扎破,虽然大多是水泥柏油路但是碎细石子太多。
我总有一个感觉,就是气压太足(我都是自己补胎自己打气筒打气)太硬邦邦的好像更容易被扎破。当然打得太不足我也没有试过扎胎率怎样,因为气压太不足耗电好像。
哪位有这方面的感受或者看法呀?
孤陋寡闻,不知道还有多少骑车的,应该还有吧

网友:
过来瞧瞧啊  哈哈哈

网友:
打气不能太足,要有些余量,给它一定的放缩空间。

网友A:
充气轮胎不论什么车辆用的,都有个合适的充气气压范围,压力不足,轮胎变形率过大,与地面的接触面于是升高,遇上尖锐物的概率增加,外胎也因变形过大使其保护性作用下降,自然更易扎胎,过去补的地方也容易脱胶开裂。同时,气压不足会导致阻力增加。
气压过大本身不会增加扎胎的概率,但容易爆胎,补的地方也容易涨开,所以气压不能过高。
部分汽车轮胎尤其是载货车的外胎里确实内部有细钢丝,但都是沿着圆周整圈布置的,电动车轮胎里有没有钢丝不清楚,这个可以去问问修车的就知道了。即使是钢丝胎,除非钢丝层被外部物体扎破而向内弯曲,否则本身绝对不会成为扎胎的肇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气轮胎不论什么车辆用的,都有个合适的充气气压范围,压力不足,轮胎变形率过大,与地面的接触面于是升高 ...

谢谢回复

问过修电动车的,说是电动自行车外胎里没有钢丝的。之所以问是因为好奇怪在外胎里找到很短很细的钢丝,每次自己补胎都要仔细在外胎找到扎破内胎的东西或者原因呀

你说气压太足不会增加被扎破的几率,我怎么感觉好像有可能呢?似乎实践中有这种感觉。想来我也认为好像前面一的一位网友说的不要十分足而要轮胎有一定的弹性有利于避免尖锐小物件的扎破,可能因为这样外胎的橡胶没有被撑的密度疏松而是比较紧密增加了尖锐物插入的阻力,而且有弹性也增加了整个受力空间,尖锐物接触的地方有点弯曲也减少了扎破外胎的可能性。仅仅是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