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HL,大家想了解哪些?对MHL的需求有多大?

楼主:
      现在大多数手机都支持高清摄像,而且像素越来越高,拍出来的照片简直可以媲美单反了。逢年过节和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愿意和大家分享手机里的照片或视频呢?相信屏幕再大的手机也不如放在电视上或电脑屏幕上看着过瘾吧。然而,想把手机上的内容直接投放在电视上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设置和调试,而且大屏幕使得电量消耗剧增,复现的内容目前多是通过APP的方式实现——超高的延迟,高损耗的画面质量实在不敢让人恭维,最终得到的画面还不一定是让你满意的,这时你可以考虑下MHL

      Mobile High-Definition Link (MHL) 移动终端高清影音标准接口,是一种连接便携式消费电子装置的影音标准接口,MHL 仅使用一条信号电缆,通过标准 HDMI 输入接口即可呈现于高清电视上。它运用了现有的 Micro USB接口,不论是手机、数码相机、数字摄影机和便携式多媒体播放器, 皆可将完整的媒体内容直接传输到电视上且不损伤影片高分辨率的效果。
      现在的很多电视都是4k的了,分辨率达到了3840*2160,针对这个,矽映电子科技推出了业内首个面向移动设备MHL3.0  4K超高清解决方案,大家可以参考下。
      目前支持MHL的手机还不是很多,像我知道的有三星、摩托罗拉、中兴、华为、小米、OPPO、HTC、魅族、索尼、LG等部分型号支持MHL,相信不久MHL将成为手机的标配。你的手机支不支持MHL,可以到这里查询下:http://www.mhlconsortium.org/productlist/mobile-devices/
手里刚好有根MHL转HDMI线,无奈办公室没有支持这根线的显示器

OK,大家平时用MHL吗?主要用它来做什么?你对MHL的需求有多大?还想了解哪些?近期我们将用下面这些产品做一个简单的测评

网友A:
这线不错。可惜手里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线不错。可惜手里没有

对它的需求有多大呢,如果有这根线,你会用它来做什么呢?

网友:
手里有根HDMI的线,我觉得需求量不大,一般连显示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它的需求有多大呢,如果有这根线,你会用它来做什么呢?

手机放电影,用电视看

网友:
感觉很强大啊~~但是目前用不上

网友:
没用过,了解了

网友C:
感觉这东西的适用性并不是很强啊。首先要硬件支持,而且连线挺影响用户体验。另外,其实无线的方式更有优势,我的手机虽不支持mhl,但我的可以直接用wifi多屏互动,好几个屏幕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东西的适用性并不是很强啊。首先要硬件支持,而且连线挺影响用户体验。另外,其实无线的方式更有优势 ...

确实是这样,主要是现在的技术,利用无线会有部分损耗或画面不同步,因此才会考虑到这种有线连接方式

网友:
除非是专业需求,
而普通人总会觉得有线会比无线的麻烦些~

网友D:
手机可以直接用U盘模式或者HDMI就可以了,再加一种有线连接感觉有点多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可以直接用U盘模式或者HDMI就可以了,再加一种有线连接感觉有点多余

我们到时会把MHL的几个优势用视频的方式做出来,对比下

网友:
现在手机都推无线多屏链接了。这个用处应该不大,即使HDMI速度很快,但是Usb速度慢。

这个技术倒是可以用在相机和摄像机上,因为这些设备没有无线,而且显示屏分辨率较低。、

网友:
感觉实用性不是特么高,

网友:
感觉市场需求不是很大。

网友:
感觉这个东西会发展的很好啊!!!    可能需要时间吧!!!         能否设置为无线传送数据?在手机和电视上加设备没问题!!

网友E:
查了一下,好像设备的支持并不是很全!!!这种标准确实很方便!但是感觉实现起来会有很大的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了一下,好像设备的支持并不是很全!!!这种标准确实很方便!但是感觉实现起来会有很大的阻力!!

目前是这样的,以后会有更多设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