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Black 设计方案最近进展

楼主:
最近一段时间把移动目标检测代码改进了下。感觉还是有不少改进的空间,目前只能说差强人气吧。移植到BB Black 上看来还不是很成熟。

最近进展如下:
左上图为彩色图,右上图为灰度图,左下图检测得到的二值图,右下图为噪声点抑制之后的二值图。

有个问题是,噪声抑制之后检测的物体轮廓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不知有哪位能帮忙分析分析怎么做更好。

网友A:
顶一下,这方面做的不多,我都是用现成的开源的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这方面做的不多,我都是用现成的开源的软件

我看人家论文上,做的效果都挺好的。目前自己水平还不是很高,有没有很多理论上的突破,编不出那种理想的程序,只能慢慢改进。

网友C:
你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一起研究研究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看人家论文上,做的效果都挺好的。目前自己水平还不是很高,有没有很多理论上的突破,编不出那种理想 ...

论文上的图都特漂亮,到自己这就是不行。。最近我也是这感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一起研究研究

用的OpenCV库,然后算法主要是背景减除法(VIBE)的改进,我再想想,放完假我把问题理理清再楚列出来交流,到时候代码就放到GitHub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文上的图都特漂亮,到自己这就是不行。。最近我也是这感想

呵呵,以后要是让他们论文后面都附上源码跟演示效果就好了。

网友:
恩 恩 不错的注意
你这个是在pc机上实现的吗
===================================

网友:
厉害,顶,,,,,,
QQ:259134942
http://artcor.taobao.com/

网友:
做得不错啊~~按我的理解,机器视觉一般都是对某个具体的应用场景进行有针对性的优化,一般没法写出普适性很强的程序。所以根据你到底想检测什么移动物体,也许可以进行一些轮廓识别来滤除无关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