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tvs二极管是否起到作用

楼主:
手上没有静电发生器之类的工具,只有线性电源 最大60v 3.3A,电路并联了个smaj36的瞬态管,但是不知道这个这个器件起到作用没,哪位大侠知道该怎么测试呢

网友A:
只要电源电压高于TVS的导通电压就能测,方法是串个限流电阻后测TVS两端的电压,限流电阻的阻值根据TVS的载流能力和外加电压及TVS导通电压的差值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源电压高于TVS的导通电压就能测,方法是串个限流电阻后测TVS两端的电压,限流电阻的阻值根据TVS的载 ...

电阻部分除了要考虑电阻的大小,电阻的功率是不是也要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阻部分除了要考虑电阻的大小,电阻的功率是不是也要考虑????

当然要考虑,但这里的电阻取值都不会太小,测试时间也很短,所以无需特别留意,只要你的测试电压别太离谱就行,你算算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考虑,但这里的电阻取值都不会太小,测试时间也很短,所以无需特别留意,只要你的测试电压别太离谱 ...

好的,多谢指点学习了~~~~~

网友:
我之前公司是用示波器进行检测的,利用二极管钳位电压的特性,观察对输入线号波形的影响进行测试,各位参考是否正缺,谢谢~~~~~

网友:
用耐高压的电解电容先充电到60v,再串一个开关到TVS两端,接好示波器,按一下放电开关,观察波形变化。

网友:
一般电子产品在进行电路保护防护时,都需要经过测试才能够批量生产的!具体视情况而定,对于汽车电子产品而言,一定要通过抛负载7637测试。

网友:
可以简单的采用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来进行验证。

TVS二极管数据手册给的只是特定脉宽下的吸收功率(峰值),而实际线路中的脉冲宽度则变化莫测,事前要有估计。对宽脉冲应降额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