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走线会有干扰吗 请教下高手

楼主:
这样走线会有干扰吗  请教下高手

网友:
只能说尽量不要让电源和地环路面积大

网友:
怕干扰可以打屏蔽地孔,模拟线路最好不要有地环流,数字电路尽量加地环屏蔽,正好相反。

网友:
是否会有干扰,信号的频率、强度以及是否存在敏感元件和电路才是关键,同样一种PCB布局走线方案对A没问题,对B就存在严重问题,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

网友:
是否干扰是取决于板子上的信号频率,器件的位置摆放,如果是高频免不了干扰,,处理的方法楼上几位都点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