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XX系列带有TEST引脚的单片机在设计JTAG接口时的注意事项

楼主:
还是MSP430系列单片机的问题,2XX(msp430G2553)系列有TEST引脚,以前用的1XX系列没有,而这个TEST引脚要接入JTAG口的第8脚,否则将不能下载仿真。

此外,MSP430系列管脚比较少的片子(一般28脚以及以下)管脚复用的比较多,因此为了节约管脚,TI推出了SBW两线制仿真,而编译430系列单片机常用的开发环境IAR其默认的方式即为SBW方式,因此需要在选项中将SBW方式改为JTAG方式,方能正常使用。亦可在设计板子的时候设计为SBW方式,这样选择SBW方式即可下载仿真。

在Debug protocol中选择相应的下载方式,默认为SBW方式。

        该同学碰到的问题就是接线正确(按照以前F149的板子),但无法下载仿真程序。解决办法是:将TEST引脚飞线到JTAG口的第8针,此外在IAR工程中将下载方式从默认的两线制SBW方式改为四线制JTAG方式,问题解决,顺利下载成功。

网友:
没有人顶啊??

网友:
非常好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赞

网友:
备注一下啊,13脚和2脚不用连接就可以下载程序。

网友:
宝贵经验啊

网友:
新手,支持一下

网友:
额  看硬件用户手册 上面都有这个介绍的。

网友:
TEST是哪个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