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载NOKIA5110程序,编译的时候出现CMD问题

楼主:
我在论坛里看到有一个大神写的NOKIA5110的程序,下载下来,本来刚开始没有插上板子的时候编译是没有错误的,然后我大概看了哈程序,说插上板子下个程序进去,但是,编译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我知道这个是CMD那里的问题,我想的是,能不能改改CDM,然后让这个程序可以跑起来。之前老师讲的时候,感觉这块水太深了,现在也是看不懂CMD啊。求大神指导。

网友:
有没有编译优化啊??

你是什么板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编译优化啊??

我的怎么和你的不一样呢? ,我按照您说的把它改为4.但是build工程的时候,还是有错,就是下面那个说的应该就是Cmd的问题

网友:
直接下载到Flash里的吧?

网友:
VIEW ->Other选择下面的,看一下,截图出来

网友:
我修改了Flash.

网友B:
这次按照您说的,就改为没有错误了。编译也是过了,能不能耽搁您点时间,讲下怎么回事?是不是主要是配置Cmd的那个地方。给的那个.TXT那个太小了?

网友:
这个图应该就是内存的实际使用情况吧?感觉比那个MAP的那个文本直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次按照您说的,就改为没有错误了。编译也是过了,能不能耽搁您点时间,讲下怎么回事?是不是主要是配置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