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学习比单片机难吗?

楼主:
一直听说ARM的学习难,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意向学习ARM,不过还在犹豫中,因为看到以前的同事五年大电子专业,然后ARM自学几年了还在起始阶段没有进展,学过的朋友可能会说很简单,请说说它的学习要点和难点……

网友:
从使用上来讲,ARM确实比51要复杂得多,开启个中断也要搞来搞去的。

但是从本质上来讲,ARM无非就是一个处理器,一些寄存器,一片内存区,外设(无论片上还是片外)的复杂,和学习ARM的困难是两回事,

学习ARM,一开始肯定是跑跑学习板的例程,但是我建议,首先不要太多考虑外设,多琢磨核心,特别是ARM官方的手册。
举例来讲,学习CortexM3时,有一本权威指南,很好,你能看到里面基本不谈Uart、GPIO等等这些东西,几乎一大本都是围绕处理器核心来说的。这些东西在学习ARM的时候,很基础很重要。外设那些东西,厂商不一样,用法也各不相同,只有核心是坚挺不变的。

额,当然了,一开始也不必太关心汇编神马的,C语言都OK的,现在编译器这么强大,工程里完全使用C语言而不用汇编是完全可行的(即使所谓的需要使用汇编的启动代码,事实上也完全可以用C语言取代)。重点是了解处理器的行为和掌握重要寄存器的使用。

网友A:
谢谢建议,我想学习过程应该是先入手一块开发板,听说周立功的不错,至于学习资料就不想买书了,直接网上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建议,我想学习过程应该是先入手一块开发板,听说周立功的不错,至于学习资料就不想买书了,直接网上查 ...

我最初看ARM的书,是买的周立功的,看了一半,把它放那儿不看了。书编得不怎么样,不仅编辑错误较多,且书中有机器翻译的段落或章节。
    我他的买书是因为说明里写了个“教材”二字,因为教材的质量最高。

不管楼主说的“ARM”也好,还是“单片机”也罢,都属于同类,只是里面的寄存器多一些,模块多一些,内部处理机理有一定差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最初看ARM的书,是买的周立功的,看了一半,把它放那儿不看了。书编得不怎么样,不仅编辑错误较多,且 ...

怎么样,学习的过程还好吧?听说周立功的板子三星S3C2410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学习的过程还好吧?听说周立功的板子三星S3C2410可以不……

这个板子没用过。如果楼主想选择三星的24XX CPU的板子,可以买个二手的,很便宜的。

网友:
学无止境啊,突然觉得学习ARM可能花费的精力比较多,而实际对工作的用处不是很大,动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学习的过程还好吧?听说周立功的板子三星S3C2410可以不……

我个人想法,还是不推荐你的情况学习ARM9的,最好考虑CortexM,既便宜又现实,例如STM32F10X,现在的ARM不像之前,现在从A、R、M三个方向要打开市场,不敢说以后嵌入式是ARM的天下,最起码能看到ARM是来势汹汹。
M作为低端产品,已经用在了很多的工控和民用平台上。
看起来,学习Cortex比学习ARM9或者ARM7更有未来吧,至少应用方向很广的。

网友:
ARM也是一种MCU,只是性能更强、功能更多,这意味着复杂性的增加而无关绝对难度的高低。想真正学好ARM其实首先应该充分掌握最简单的MCU,它们的本质相同,但更重要的则是电子技术本身。
有一种ARM应用看似很难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基于标准平台的操作系统的应用设计,开发这类ARM应用严格讲不属于电子技术的范畴而是跟PC软件一样属于软件业范畴,电子工程师的主要目标应不在此,而是应该自行设计包括ARM在内的嵌入式应用系统,所以掌握电子技术本身才是最最重要的,MCU不过是一类元件而已,千万不要为了MCU而学MCU,这是一个重大误区。

网友:
要是学习ARM9的话
不要像韦东山的教程那么学。。先从应用入手吧。。
M3之类的不知道,ARM9的寄存器不算是很多
到了A8你还从寄存器开始折腾那就惨了

PS:有一块mini2440,要不?要毕业了,开始清理东西了///

网友:
想了好几天,还是不准备学ARM了,没错,多而不精,一句什么名言:人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