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CM10.1 遇到的问题

楼主:
root@linux-virtual:/IData/cm10.1/android/system# source build/envsetup.sh
including device/generic/armv7-a-neon/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generic/armv7-a/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generic/goldfish/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generic/mips/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generic/x86/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ti/panda/vendorsetup.sh
including vendor/cm/vendorsetup.sh
including sdk/bash_completion/adb.bash
including vendor/cm/bash_completion/git.bash
including vendor/cm/bash_completion/repo.bash
root@linux-virtual:/IData/cm10.1/android/system# make
build/core/config.mk:348: *** Error: could not find jdk tools.jar, please install JDK6, which you can download from java.sun.com.  Stop.
root@linux-virtual:/IData/cm10.1/android/system#

网友:
apt-get install sun-java6-jdk 安装不了,看来只能手动安装了

网友:
jdk 路径不对
要导出jdk 的路径环境变量才行
/etc/bash.bashrc 文件后面增加
export JAVA_HOME=/usr/local/arm/jdk1.6.0_26
export ANDROID_JAVA_HOME=$JAVA_HOME
export PATH=$JAVA_HOME/bin:$PATH
root@linux-virtual:/IData/cm10.1/android/system# source /etc/bash.bashrc
root@linux-virtual:/IData/cm10.1/android/system# java -version
java version "1.6.0_35"
Java(TM) SE Runtime Environment (build 1.6.0_35-b10)
Java HotSpot(TM) 64-Bit Server VM (build 20.10-b01, mixed mode)
root@linux-virtual:/IData/cm10.1/android/system# sou

网友: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bootable/recovery/su/../../../external/koush/Superuser/Superuser/jni/su/su.c', needed by `/IData/cm10.1/android/system/out/target/product/generic/obj/RECOVERY_EXECUTABLES/su.recovery_intermediates/../../../external/koush/Superuser/Superuser/jni/su/su.o'.  Stop.
make: ***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root@linux-virtual:/IData/cm10.1/android/system#
还是有问题?再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