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放大器能否当互阻抗放大器使用?

楼主:
TI的官网上特别地将互阻抗放大器列在了特殊运算放大器一栏,互阻抗放大器(TIA:Transimpedence Amp)应该只是根据输入输出信号类型来定义的吧,一般的传感器输出的电流信号进行放大用其他性能较好的传感器应该也可以吧,不一定需要互阻抗放大器。或者说,互阻抗放大器跟普通运放相比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性能呢?

网友A:
跨阻型(也称为互阻型)前置放大器实际上是电压并联负反馈放大器"其输入电阻很小,通过牺牲一部分增益,使放大器的频带得到明显的扩展"跨阻放大器是一个性能优良的电流一电压转换器,具有低噪声!灵敏度高和频带较宽的优点"它的动态范围也比高阻型前置放大器有很大改善,在光纤通信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增益和带宽折中考虑了。
以上表格是三种放大器的比较。互阻放大器的优点是噪声小速度快,可以用作光接收机的前置放大。具体需要什么放大器就需要按实际情况来考虑了。

网友B:
专用的跨阻抗放大器会在带宽和噪声上做的很好,不过如果在一些简单低速的应用中,完全可以用普通放大器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跨阻型(也称为互阻型)前置放大器实际上是电压并联负反馈放大器"其输入电阻很小,通过牺牲一部分增益,使放大 ...

谢谢 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用的跨阻抗放大器会在带宽和噪声上做的很好,不过如果在一些简单低速的应用中,完全可以用普通放大器替代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