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7.1编译ADuCM360出现的错误

楼主:
1、编译平台:IAR7.1(破解版)
2、目标芯片:ADuCM360
3、调试器:STM32F0 Discovery板载调试器。
4、出现的问题:如下图所示。

         环境描述:
       STM32F0 Discovery板在调试F0时,工作正常,后将其跳线断开,即,板上的CPU不供电,ST-LINK的CLK、SWDIO跳线也与之断开。将SWD的线与ADuCM360目标板的相应线连接。
    SWD的接线正确,因为将SWDIO、SWCLK两条线互换后出现的现象是连接与不连接的差别。

     当调试时,CPU复位正常,这点可从原来烧入的程序中看出。

图1、第一个对话框

图2、按确定后出现的第二个对话框

图3、第三个

网友:
现在都出到7了。我还是用的5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