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G板子中的GPIOPinTypeGPIOOutput存在死程序的问题

楼主:
用最简单亮灯代码为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inc/hw_memmap.h"
#include"inc/hw_types.h"
#include"driverlib/gpio.h"
#include"driverlib/sysctl.h"
#include"driverlib/uart.h"
#include"driverlib/pin_map.h"

uint32_t ui32SysClockPerSec;

void         UART0SendStr(char *str);

void UART0SendStr(char *str)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length;

        length = strlen(str);
        for(i = 0; i                 UARTCharPut(UART0_BASE, str[i]);
}

void main()
{
        uint32_t ui32SysClock;
        uint32_t ui32Temp = 0xffff;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5|SYSCTL_USE_PLL|SYSCTL_XTAL_16MHZ|SYSCTL_OSC_MAIN);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代码会“死在”这里,过不去,有时好有时坏,不知原因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 0XFF);

    ui32SysClock = SysCtlClockGet();
    ui32SysClockPerSec = ui32SysClock / 3;

    while(1)
    {
            SysCtlDelay(ui32SysClockPerSec);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 0X00);
            SysCtlDelay(ui32SysClockPerSec);
            ui32Temp = 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 ~ui32Temp);
    }
}

代码总是死在GPIOPinTypeGPIOOutput();那里!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指教

网友:
在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这句之前加一个NOP的延时试试。

网友:
同样突然出现这个问题,之前都用的好好的。求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