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原创教程讨论】是否可以增加一些调试中的技巧

楼主:
是否可以增加一些调试中的技巧的介绍的视频;例如在调试一些实例软件的时候,怎么样通过观察寄存器啊,变量啊等等以达到调试的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这个自学最靠谱了。一般软件调试都是这么用的啊。难道只下载程序不成?设置变量。断电,单步调试值了。调出窗口。然后执行到那一段,看哪个变量的值。就明白是怎么执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