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接收端可接收但数据无法显示

楼主:
cc2500接收端GDO0有方波,应该是可以接收数据,但是数据显示不出来,检测程序应该是下面程序value没有返回,显示value 错误 ——value        unknown        Error: identifier not found: value
INT8U halSpiReadReg(INT8U addr)
{
        INT8U temp, value;
        temp = addr|READ_SINGLE;//读寄存器命令
        CSN_0;
        while (P1IN & 0x02);
        SpiTxRxByte(temp);
        value = SpiTxRxByte(0);
        CSN_1;
        return value;
}
急求什么原因

网友A:
程序报错了吗?还是只是收不到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报错了吗?还是只是收不到数据。

程序没有报错,接收端的GDO0也有方波出现了,但是后续没法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没有报错,接收端的GDO0也有方波出现了,但是后续没法显示

2500程序还是比较多的。参考下被人的。另外自己在改改总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