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控制器

楼主:
#include

const unsigned char testconst[] = { 0x00, 0x03, 0x02, 0x03, 0x00, 0x01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P1DIR |= 0x03;                            // P1.0/1.1 output
  DMACTL0 = DMA0TSEL_1;                     // CCR2IFG trigger
  DMA0SA = (unsigned int)testconst;         // Source block address
  DMA0DA = P1OUT_;                          // Dest single address
  DMA0SZ = sizeof testconst;                // Block size
  DMA0CTL = DMADT_4 + DMASRCINCR_3 + DMASBDB + DMAEN; // Rpt, inc src, enable
  TA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cont-mode

  _BIS_SR(LPM0_bits);                       // Enter LPM0
}

帮忙看一下 程序怎么在连续计数下使TA0CCR2IFG置位然后触发DMA的?

网友A:
首先你的芯片型号是什么?

楼主可以先看TI官方提供的资料例程等,这里下载http://www.ti.com.cn/tool/cn/msp430ware,这个包里有所有关于430 的资料

比如我的芯片是f5529,在刚下载的包里查找

打开例程。

首先查看例程描述,发现刚好有与你的问题的答案。

再往下看程序:有如下代码
// configure DMA0
  DMACTL0 = DMA0TSEL_1;                     // 0-CCR2IFG

问题解决了。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好吧,看看数据手册,找到DMA的章节:
,说白了,就是配置相应的寄存器。

对于初学者:我强烈建议查看这个资料
【入门必看】Launchpad口袋实验平台(指导书)下载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554&fromuid=415653

里面介绍了最详细,也是初学者最想看的资料。比如什么宏定义的使用方法了,C语言中的或|、与&的使用方法啦。。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芯片型号是什么?

楼主可以先看TI官方提供的资料例程等,这里下载http://www.ti.com.cn/tool/cn ...

哈哈!你的回复真给力!万能模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的回复真给力!万能模板啊。。。

我也是今天才发现,个性签名也改了。以后恢复就用“请看我的签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今天才发现,个性签名也改了。以后恢复就用“请看我的签名”

这样更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