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evice tree管理我的BBB LCD CAPE(群创7寸屏)

楼主:
作者:chenzhufly   QQ36886052    (转载请注明出处)

硬件环境:Beaglebone black+ AT070TN83(群创7寸屏)
软件环境:Angstrom-Cloud9-IDE-GNOME-eglibc-ipk-v2012.12-beaglebone-2013.06.20.img.xz

相关链接:
1、  BBB LCD CAPE 原理图和PCB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1728-1-1.html
2、  BBB LCD CAPE 视频效果展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1637-1-1.html
3、  BBB LCD CAPE主要器件一览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1581-1-1.html
4、  BBB LCD CAPE 实际效果展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1386-1-1.html

最近也见到网友在制作7寸屏cape的过程遇到了一些问题,现把我的制作过程和大家进行分享,供参考,有问题一起讨论,共同进步!

其实BBB 已经支持7寸屏,并且有相关的dts文件,可以在/lib/fireware下面看到

BB-BONE-LCD7-01-00A2.dts
BB-BONE-LCD7-01-00A3.dts
BB-BONE-LCD7-01-00A4.dts

此次修改的蓝本为BB-BONE-LCD7-01-00A2.dts  把它修改为我设计的BBB LCD CAPE,相关的原理图和PCB间上面的链接。我把它改名称为cape-eeworld-lcd-00A0.dts,LCD接口部分不需要任何修改,主要修改了按键和LED的对应关系。
/*
* Copyright (C) 2012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http://www.ti.com/
*
*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version 2 as
*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
/dts-v1/;
/plugin/;

/ {
        compatible = "ti,beaglebone", "ti,beaglebone-black";

        /* identification */
<b>        part-number = "cape-eeworld-lcd7";
        version = "00A0";</b>

        /* state the resources this cape uses */
        exclusive-use =
                /* the pin header uses */
                "P8.45",        /* lcd: lcd_data0 */
                "P8.46",        /* lcd: lcd_data1 */
                "P8.43",        /* lcd: lcd_data2 */
                "P8.44",        /* lcd: lcd_data3 */
                "P8.41",        /* lcd: lcd_data4 */
                "P8.42",        /* lcd: lcd_data5 */
                "P8.39",        /* lcd: lcd_data6 */
                "P8.40",        /* lcd: lcd_data7 */
                "P8.37",        /* lcd: lcd_data8 */
                "P8.38",        /* lcd: lcd_data9 */
                "P8.36",        /* lcd: lcd_data10 */
                "P8.34",        /* lcd: lcd_data11 */
                "P8.35",        /* lcd: lcd_data12 */
                "P8.33",        /* lcd: lcd_data13 */
                "P8.31",        /* lcd: lcd_data14 */
                "P8.32",        /* lcd: lcd_data15 */
                "P8.27",        /* lcd: lcd_vsync */
                "P8.29",        /* lcd: lcd_hsync */
                "P8.28",        /* lcd: lcd_pclk */
                "P8.30",        /* lcd: lcd_ac_bias_en */
                "P8.20",        /* lcd: gpio1_31 */
                "P9.12",        /* led: gpio1_28 */
                "P9.14",        /* pwm: ehrpwm1a */
                "P9.15",        /* keys: gpio1_16 */
                "P9.23",        /* keys: gpio1_17 */
                "P9.16",        /* keys: gpio1_19 */
                "P9.27",        /* keys: gpio3_19 */
                /* the hardware IP uses */
                "gpio1_31",
                "gpio1_28",
                "gpio1_16",
                "gpio1_17",
                "gpio1_19",
                "gpio3_19",
                "lcd",
                "ehrpwm1a";

        fragment@0 {
                target = <&am33xx_pinmux>;
                __overlay__ {

                        bone_lcd7_cape_led_00A2_pins: pinmux_bone_lcd7_cape_led_00A2_pins {
                                pinctrl-single,pins = <
                                        0x078 0x2f        /* gpmc_be1n.gpio1_28, INPUT | PULLDIS | MODE7 */
                                >;
                        };

                        bone_lcd7_cape_lcd_pins: pinmux_bone_lcd7_cape_lcd_pins {
                                pinctrl-single,pins = <
                                        0x84 0x07        /* gpmc_csn2.gpio1_31, OUTPUT | MODE7 - AVDD_EN */
                                        0xa0 0x08        /* lcd_data0.lcd_data0,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
                                        0xa4 0x08        /* lcd_data1.lcd_data1,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
                                        0xa8 0x08        /* lcd_data2.lcd_data2,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
                                        0xac 0x08        /* lcd_data3.lcd_data3,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
                                        0xb0 0x08        /* lcd_data4.lcd_data4,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
                                        0xb4 0x08        /* lcd_data5.lcd_data5,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
                                        0xb8 0x08        /* lcd_data6.lcd_data6,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
                                        0xbc 0x08        /* lcd_data7.lcd_data7,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
                                        0xc0 0x08        /* lcd_data8.lcd_data8,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
                                        0xc4 0x08        /* lcd_data9.lcd_data9,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
                                        0xc8 0x08        /* lcd_data10.lcd_data10,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
                                        0xcc 0x08        /* lcd_data11.lcd_data11,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
                                        0xd0 0x08        /* lcd_data12.lcd_data12,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
                                        0xd4 0x08        /* lcd_data13.lcd_data13,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
                                        0xd8 0x08        /* lcd_data14.lcd_data14,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
                                        0xdc 0x08        /* lcd_data15.lcd_data15,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
                                        0xe0 0x00        /* lcd_vsync.lcd_vsync,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 */
                                        0xe4 0x00        /* lcd_hsync.lcd_hsync,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 */
                                        0xe8 0x00        /* lcd_pclk.lcd_pclk,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 */
                                        0xec 0x00        /* lcd_ac_bias_en.lcd_ac_bias_en,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 */
                                >;
                        };

<b>                        bone_lcd7_cape_keys_00A2_pins: pinmux_bone_lcd7_cape_keys_00A2_pins {
                                pinctrl-single,pins = <
                                        0x040 0x2f        /* KEY_LEFT gpmc_a0.gpio1_16, INPUT | PULLDIS | MODE7 */
                                        0x1ac 0x2f        /* KEY_RIGHT gpio3_21, INPUT | PULLDIS | MODE7 */
                                        0x198 0x2f        /* KEY_UP mcasp0_axr0.gpio3_16, INPUT | PULLDIS | MODE7 */
                                        0x044 0x2f        /* KEY_DOWN gpmc_a1.gpio1_17, INPUT | PULLDIS | MODE7 */
                                        0x1a4 0x2f        /* KEY_ENTER mcasp0_fsr.gpio3_19, INPUT | PULLDIS | MODE7 */</b>
                                >;
                        };

                };
        };

        fragment@1 {
                target = <&epwmss1>;
                __overlay__ {
                        status = "okay";
                };
        };

        fragment@2 {
                target = <&ehrpwm1>;
                __overlay__ {
                        status = "okay";
                };
        };

        fragment@3 {
                target = <&ocp>;

                __overlay__ {

                        /* avoid stupid warning */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1>;

                        tscadc {
                                compatible = "ti,ti-tscadc";
                                reg = <0x44e0d000 0x1000>;

                                interrupt-parent = <&intc>;
                                interrupts = <16>;
                                ti,hwmods = "adc_tsc";
                                status = "okay";

                                tsc {
                                        ti,wires = <4>;
                                        ti,x-plate-resistance = <200>;
                                        ti,coordinate-readouts = <5>;
                                        ti,wire-config = <0x00 0x11 0x22 0x33>;
                                };

                                adc {
                                        ti,adc-channels = <4 5 6 7>;
                                };
                        };

                        gpio-leds-cape-lcd7 {
                                compatible = "gpio-leds";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bone_lcd7_cape_led_00A2_pins>;

<b>                                lcd7-led0 {
                                        label = "lcd7:green:usr0";
                                        gpios = <&gpio2 28 0>;
                                        linux,default-trigger = "heartbeat";
                                        default-state = "off";
                                };</b>

                        };

                        gpio_keys {
                                compatible = "gpio-keys";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bone_lcd7_cape_keys_00A2_pins>;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button@1 {
                                        debounce_interval = <50>;
                                        linux,code = <105>;
                                        label = "left";
                                        gpios = <&gpio2 16 0x1>;
                                        gpio-key,wakeup;
                                        autorepeat;
                                };
                                button@2 {
                                        debounce_interval = <50>;
                                        linux,code = <106>;
                                        label = "right";
                                        gpios = <&gpio4 21 0x1>;
                                        gpio-key,wakeup;
                                        autorepeat;
                                };
                                button@3 {
                                        debounce_interval = <50>;
                                        linux,code = <103>;
                                        label = "up";
                                        gpios = <&gpio4 16 0x1>;
                                        gpio-key,wakeup;
                                        autorepeat;
                                };
                                button@4 {
                                        debounce_interval = <50>;
                                        linux,code = <108>;
                                        label = "down";
                                        gpios = <&gpio2 17 0x1>;
                                        gpio-key,wakeup;
                                        autorepeat;
                                };
                                button@5 {
                                        debounce_interval = <50>;
                                        linux,code = <28>;
                                        label = "enter";
                                        gpios = <&gpio4 19 0x1>;
                                        gpio-key,wakeup;
                                };
                        };

                        /* Settings for ThreeFive S9700RTWV35TR / LCD7 cape: */
                        panel {
                                compatible = "tilcdc,panel";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bone_lcd7_cape_lcd_pins>;
                                panel-info {
                                        ac-bias           = <255>;
                                        ac-bias-intrpt    = <0>;
                                        dma-burst-sz      = <16>;
                                        bpp               = <16>;
                                        fdd               = <0x80>;
                                        tft-alt-mode      = <0>;
                                        stn-565-mode      = <0>;
                                        mono-8bit-mode    = <0>;
                                        sync-edge         = <0>;
                                        sync-ctrl         = <1>;
                                        raster-order      = <0>;
                                        fifo-th           = <0>;
                                };
                                display-timings {
                                        native-mode = <&timing0>;
                                        timing0: 800x480 {
<b>                                                hactive         = <800>;
                                                vactive         = <480>;</b>
                                                hback-porch     = <40>;
                                                hfront-porch    = <40>;
                                                hsync-len       = <48>;
                                                vback-porch     = <30>;
                                                vfront-porch    = <13>;
                                                vsync-len       = <3>;
                                                clock-frequency = <30000000>;
                                                hsync-active    = <0>;
                                                vsync-active    = <0>;
                                        };
                                };
                        };

                        fb {
                                compatible = "ti,am33xx-tilcdc";
                                reg = <0x4830e000 0x1000>;
                                interrupt-parent = <&intc>;
                                interrupts = <36>;
                                ti,hwmods = "lcdc";
                                ti,power-gpio = <&gpio2 31 0x0>;
                                ti,allow-non-reduced-blanking-modes;
                        };

                };
        };
};

可从这里下载文件:
把这个文件拷贝到/lib/fireware,执行以下命令,生成cape-eeworld-lcd-00A0.dtbo
dtc -I dts -O dtb -@ cape-eeworld-lcd-00A0.dts > cape-eeworld-lcd-00A0.dtbo

optargs=run_hardware_test  capemgr.disable_partno=BB-BONELT-HDMI,BB-BONELT-HDMIN,
BB-BONE-EMMC-2G capemgr.enable_partno=cape-eeworld-lcd

这个时候重启板子可以看到以下信息
启动信息:
[    1.334823]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8:  loader: check slot-7 cape-eeworld-lcd:00A0 (prio 0)

[    1.363181]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8:  loader: after slot-7 cape-eeworld-lcd:00A0 (prio 0)

[    1.378235]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8:  slot #7: Requesting part number/version based 'cape-eeworld-lcd-00A0.dtbo

[    1.401466]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8:  slot #7: Requesting firmware 'cape-eeworld-lcd-00A0.dtbo' for board-name  'Override Board Name', version '00A0'

[    5.824022]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8:  slot #7: dtbo 'cape-eeworld-lcd-00A0.dtbo' loaded; converting to live tree

[    5.844223]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8:  slot #7: #4 overlays

[    6.089835]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8:  slot #7: Applied #4 overlays.

[    6.097471]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8:  loader: done slot-7 cape-eeworld-lcd:00A0 (prio 0)

进入系统后,执行cat /sys/devices/bone_capemgr.8/slots,可看到cape-eeworld-cape已经加载成功
0: 54:PF---
1: 55:PF---
2: 56:PF---
3: 57:PF---
4: ff:P-O-- Bone-LT-eMMC-2G,00A0,Texas Instrument,BB-BONE-EMMC-2G
5: ff:P-O-- Bone-Black-HDMI,00A0,Texas Instrument,BB-BONELT-HDMI
6: ff:P-O-- Bone-Black-HDMIN,00A0,Texas Instrument,BB-BONELT-HDMIN
<b> 7: ff:P-O-L Override Board Name,00A0,Override Manuf,cape-eeworld-lcd</b>

启动画面:
登陆界面如下

进图系统后的界面

至此BBB LCD CAPE的图形界面已经启动成功!

===================================

网友:
顶一个!顺便问一句,你用的cloud9版本的Angstrom跟BBB-eMMC-flasher-2013.06.20.img.xz有啥区别呢?

网友:
给力。顶一个

网友:
启动方式不一样
Angstrom-Cloud9-IDE-GNOME-eglibc-ipk-v2012.12-beaglebone-2013.06.20.img.xz 这个仅支持从SD启动,EMMC装不下。
BBB-eMMC-flasher-2013.06.20.img.xz  可以从SD启动,也可以从EMMC启动,不过肯定少了不少东西在里面

===================================

网友:
很给力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方式不一样
Angstrom-Cloud9-IDE-GNOME-eglibc-ipk-v2012.12-beaglebone-2013.06.20.img.xz 这个仅支 ...

噢~晓得了

网友:
触摸部分你是怎么配置,能不能说一下啊,省得折腾了,哈哈
angstrom感觉和debian、ubuntu配置有些不一样
===================================

网友:
触摸好使了。。。。
===================================

网友:
很给力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很强大,学习了,先收藏一下

网友:
LZ好, 我和你一样,使用的都是AT070TN83,然后使用的文件系统是Ubuntu,采用SD卡启动,结果没有开机自动加载成功,然后我手动加载后$SLOTS里也出现了cape-eeworld-lcd,但是,屏幕没有显示,下面是我的dmesg输出信息:

[   98.733723]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part_number 'cape-eeworld-lcd', version 'N/A'
[   98.733802]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7: generic override
[   98.733819]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bone: Using override eeprom data at slot 7
[   98.733837]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7: 'Override Board Name,00A0,Override Manuf,cape-eeworld-lcd'
[   98.733946]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7: Requesting part number/version based 'cape-eeworld-lcd-00A0.dtbo
[   98.733963]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7: Requesting firmware 'cape-eeworld-lcd-00A0.dtbo' for board-name 'Override Board Name', version '00A0'
[   98.738201]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7: dtbo 'cape-eeworld-lcd-00A0.dtbo' loaded; converting to live tree
[   98.739257]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7: #4 overlays
[   98.745499] ehrpwm 48302200.ehrpwm: unable to select pin group
[   98.754462] input: ti-tsc as /devices/ocp.3/44e0d000.tscadc/tsc/input/input1
[   98.760895] of_get_named_gpio_flags exited with status 60
[   98.760918] of_get_named_gpio_flags exited with status 60
[   98.761485] of_get_named_gpio_flags exited with status 115
[   98.761508] of_get_named_gpio_flags exited with status 49
[   98.761528] of_get_named_gpio_flags exited with status 112
[   98.761547] of_get_named_gpio_flags exited with status 117
[   98.761564] of_get_named_gpio_flags exited with status 48
[   98.764365] input: gpio_keys.12 as /devices/ocp.3/gpio_keys.12/input/input2
[   98.769480] of_get_named_gpio_flags: can't parse gpios property
[   98.769505] panel panel.13: panel: No power control GPIO
[   98.769790] platform 4830e000.fb: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98.772573] of_get_named_gpio_flags exited with status 63
[   98.772598] tilcdc 4830e000.fb: Power GPIO active high, initial state set to high
[   98.772901] [drm] Supports vblank timestamp caching Rev 1 (10.10.2010).
[   98.772912] [drm] No driver support for vblank timestamp query.
[   98.790972]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100x30
[   98.794043] tilcdc 4830e000.fb: fb0:  frame buffer device
[   98.794054] tilcdc 4830e000.fb: registered panic notifier
[   98.796134] [drm] Initialized tilcdc 1.0.0 20121205 on minor 0
[   98.796236]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7: Applied #4 overlays.
[   99.389219] tilcdc 4830e000.fb: timeout waiting for framedone

网友:
呵呵 查查硬件电路吧 没道理的
===================================

网友B:
重新修改了uEnv.txt之后,启动信息如下:
[    1.699342]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Baseboard: 'A335BNLT,t
[    1.699342] ue,EMD504069���'
[    1.708586]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compatible-baseboard=ti,beaglebone-black
[    1.716460]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kipping disabled cape with part# BB-BONE-EMMC-2G
[    1.725160]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kipping disabled cape with part# BB-BONELT-HDMI
[    1.733806]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kipping disabled cape with part# BB-BONELT-HDMIN
[    1.773714]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0: No cape found
[    1.810820]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1: No cape found
[    1.847929]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2: No cape found
[    1.885039]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3: No cape found
[    1.891300]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4: specific override
[    1.897903]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bone: Using override eeprom data at slot 4
[    1.905942]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4: 'Bone-LT-eMMC-2G,00A0,Texas Instrument,BB-BONE-EMMC-2G'
[    1.916087]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5: specific override
[    1.922684]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bone: Using override eeprom data at slot 5
[    1.930719]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5: 'Bone-Black-HDMI,00A0,Texas Instrument,BB-BONELT-HDMI'
[    1.940760]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6: specific override
[    1.947356]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bone: Using override eeprom data at slot 6
[    1.955393]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6: 'Bone-Black-HDMIN,00A0,Texas Instrument,BB-BONELT-HDMIN'
[    1.965620]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enabled_partno part_number 'cape-eeworld-lcd', version 'N/A', prio '0'
[    1.976198]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7: generic override
[    1.982690]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bone: Using override eeprom data at slot 7
[    1.990722]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7: 'Override Board Name,00A0,Override Manuf,cape-eeworld-lcd'
[    2.001531]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kipping loading of disabled cape with part# BB-BONE-EMMC-2G
[    2.011224]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kipping loading of disabled cape with part# BB-BONELT-HDMI
[    2.020801]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kipping loading of disabled cape with part# BB-BONELT-HDMIN
[    2.030649]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initialized OK.
[    2.036265]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loader: before slot-7 cape-eeworld-lcd:00A0 (prio 0)
[    2.045206]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loader: check slot-7 cape-eeworld-lcd:00A0 (prio 0)
[    2.056174] OneNAND driver initializing
[    2.06178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ether
[    2.068017]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rndis_host
[    2.074314]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loader: after slot-7 cape-eeworld-lcd:00A0 (prio 0)
[    2.08327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ncm
[    2.089247]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7: Requesting part number/version based 'cape-eeworld-lcd-00A0.dtbo
[    2.10087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acm
[    2.106844] cdc_acm: USB Abstract Control Model driver for USB modems and ISDN adapters
[    2.115230]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    2.120380]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7: Requesting firmware 'cape-eeworld-lcd-00A0.dtbo' for board-name 'Override Board Name', version '0'
[    2.13468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    2.140995]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    2.146391] musb-hdrc: version 6.0, ?dma?, otg (peripheral+host)
[    2.153151] musb-hdrc musb-hdrc.0.auto: pdev->id = 0
[    2.158414] musb-hdrc musb-hdrc.0.auto: drivers/usb/musb/musb_dsps.c:468 dsps_musb_init: OK
[    2.167426] musb-hdrc musb-hdrc.0.auto: *** mode=3
[    2.172487] musb-hdrc musb-hdrc.0.auto: *** power=250
[    2.178518] musb-hdrc musb-hdrc.1.auto: pdev->id = 1
[    2.183764] musb-hdrc musb-hdrc.1.auto: drivers/usb/musb/musb_dsps.c:468 dsps_musb_init: OK
[    2.192718] musb-hdrc musb-hdrc.1.auto: *** mode=1
[    2.197764] musb-hdrc musb-hdrc.1.auto: *** power=250
[    2.203073] musb-hdrc musb-hdrc.1.auto: MUSB HDRC host driver
[    2.209521] musb-hdrc musb-hdrc.1.auto: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    2.217948]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2
[    2.225079]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    2.232669] usb usb1: Product: MUSB HDRC host driver
[    2.237886] usb usb1: Manufacturer: Linux 3.8.13-bone40 musb-hcd
[    2.244191] usb usb1: SerialNumber: musb-hdrc.1.auto
[    2.250519] hub 1-0:1.0: USB hub found
[    2.254533]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    2.259979]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    2.268216] omap_rtc 44e3e000.rtc: rtc core: registered 44e3e000.rtc as rtc0
[    2.275724] 44e3e000.rtc: already running
[    2.280192] i2c /dev entries driver
[    2.285594] pps_ldisc: PPS line discipline registered
[    2.291046] Driver for 1-wire Dallas network protocol.
[    2.298261] omap_wdt: OMAP Watchdog Timer Rev 0x01: initial timeout 60 sec
[    2.306154] device-mapper: ioctl: 4.23.1-ioctl (2012-12-18) initialised: dm-devel@redhat.com
[    2.315112] cpuidle: using governor ladder
[    2.319462] cpuidle: using governor menu
[    2.324097] omap_hsmmc mmc.5: of_parse_phandle_with_args of 'reset' failed
[    2.331327] omap_hsmmc mmc.5: Failed to get rstctl; not using any
[    2.338184] edma-dma-engine edma-dma-engine.0: allocated channel for 0:25
[    2.345379] edma-dma-engine edma-dma-engine.0: allocated channel for 0:24
[    2.352729] mmc.5 supply vmmc_aux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2.360108] omap_hsmmc mmc.5: pins are not configured from the driver
[    2.393432] pinctrl-single 44e10800.pinmux: pin 44e10854 already requested by 44e10800.pinmux; cannot claim for gpio-leds.8
[    2.405168] pinctrl-single 44e10800.pinmux: pin-21 (gpio-leds.8) status -22
[    2.412475] pinctrl-single 44e10800.pinmux: could not request pin 21 on device pinctrl-single
[    2.421455] leds-gpio gpio-leds.8: pins are not configured from the driver
[    2.430066] ledtrig-cpu: registered to indicate activity on CPUs
[    2.436847] edma-dma-engine edma-dma-engine.0: allocated channel for 0:36
[    2.444100] omap-sham 53100000.sham: hw accel on OMAP rev 4.3
[    2.452587] omap-aes 53500000.aes: OMAP AES hw accel rev: 3.2
[    2.458907] edma-dma-engine edma-dma-engine.0: allocated channel for 0:5
[    2.466160] edma-dma-engine edma-dma-engine.0: allocated channel for 0:6
[    2.478454]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    2.484383]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    2.489911] ashmem: initialized
[    2.493672]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main'
[    2.498797]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events'
[    2.504268]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radio'
[    2.509531]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system'
[    2.518113] TCP: cubic registered
[    2.52186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    2.526588] mmc0: host does not support reading read-only switch. assuming write-enable.
[    2.536425]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2.541571] Key type dns_resolver registered
[    2.546449]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c rev 3
[    2.554624] ThumbEE CPU extension supported.
[    2.559221] mmc0: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1234
[    2.565008] Registering SWP/SWPB emulation handler
[    2.570988] mmcblk0: mmc0:1234 SA08G 7.28 GiB
[    2.576569] registered taskstats version 1
[    2.583174]  mmcblk0: p1 p2
[    2.637008] davinci_mdio 4a101000.mdio: davinci mdio revision 1.6
[    2.643426] davinci_mdio 4a101000.mdio: detected phy mask fffffffe
[    2.661056] libphy: 4a101000.mdio: probed
[    2.665359] davinci_mdio 4a101000.mdio: phy[0]: device 4a101000.mdio:00, driver SMSC LAN8710/LAN8720
[    2.675215] Detected MACID = c8:a0:30:a9:17:bb
[    2.679895] cpsw 4a100000.ethernet: NAPI disabled
[    2.686906] omap_rtc 44e3e000.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0-01-01 00:03:30 UTC (946685010)
[    2.703238] ALSA device list:
[    2.706399]   No soundcards found.
[    2.710587] Freeing init memory: 236K
Loading, please wait...
[    2.798193] systemd-udevd[97]: starting version 204
[    2.879400]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failed to load firmware 'cape-eeworld-lcd-00A0.dtbo'
[    2.888348]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loader: failed to load slot-7 cape-eeworld-lcd:00A0 (prio 0)

最后,可以看到,加载也失败了。

网友:
手动加载试试
===================================

网友:
腻害,顶一个!

网友:
您好,咨询一下我用的BBB-eMMC-flasher-2013.06.20.img.xz 制作的sd卡启动 为什么启动后在/sys/devices/bone_capemgr.9/ 没有slots这个文件呢 需要uenv.txt设置什么启动参数吗?

网友:
看看启动信息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修改了uEnv.txt之后,启动信息如下:

最后,可以看到,加载也失败了。

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Ubuntu下没有cape的底层支持啊,即便是安装了DT也没有办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