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怎么控制红灯

楼主:
板子型号:MSP-EXP430G2553
学校的电子赛要求两个:1.让红灯由亮到暗再到亮循环
2.让红灯根据温度显示出不同的亮度,温度高时亮,温度低时暗。
我现在刚刚会用CCS把程序烧进板子,知道头文件中BIT6是表示绿灯,请问红灯怎么表示,还有亮度怎么控制?

网友A:
灯的话看你的硬件连接呢,亮度可以由PWM控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的话看你的硬件连接呢,亮度可以由PWM控制呢。。。

我知道BIT0是控制红灯了,现在要解决的是怎么学习PWM。大神能教下吗?留个QQ啥的

网友:
亮度肯定是PWM控制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BIT0是控制红灯了,现在要解决的是怎么学习PWM。大神能教下吗?留个QQ啥的

参考例程就行了

网友B:
哪里有教程或者例程?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还有温度值怎么获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教程或者例程?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还有温度值怎么获取?

最好去图书馆借本书看看。

查看详情

网友B:
这个要求只是初筛,过了的才能参加培训。过完节就要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求只是初筛,过了的才能参加培训。过完节就要交了

温度(内部)采集参照那上面的ADC10例程呢,里面有呢。。。根据温度输出不同占空比的波形就行了呢....

网友:
你在TI的网站就可以下到你的单片机对应的示例程序,里面有一个读取温度的示例和一个PWM的示例,你参照例子就可以做你的程序,相关资料你还可以百度一下430的呼吸灯,应该也有相应的范例

网友C:
这个竞赛的题目蛮简单的(以前一直以为竞赛难度高),呵呵,循环PWM调光和温度检测控制LED亮暗

网友:
//******************************************************************************
//  MSP430G2xx3 Demo - Timer_A, PWM TA1, Up/Down Mode, 32kHz ACLK
//
//  Description: This program generates one PWM output on P1.2 using
//  Timer_A configured for up/down mode. The value in CCR0, 128, defines the
//  PWM period/2 and the value in CCR1 the PWM duty cycle. Using
//  32kHz ACLK as TACLK, the timer period is 7.8ms with a 75% duty cycle on
//  P1.2. Normal operating mode is LPM3.
//  ACLK = TACLK = LFXT1 = 32768Hz, MCLK = default DCO
//  //* External watch crystal installed on XIN XOUT is required for ACLK *//
//
//               MSP430G2xx3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P1.2/TA1|--> CCR1 - 75% PWM
//
//  D.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December 2010
//   Built with CCS Version 4.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10
//******************************************************************************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C;                            // P1.2 and P1.3 output
  P1SEL |= 0x0C;                            // P1.2 and P1.3 TA1/2 otions
  CCR0 = 128;                               // PWM Period/2
  CCTL1 = OUTMOD_6;                         // CCR1 toggle/set
  CCR1 = 32;                                // CCR1 PWM duty cycle
  TACTL = TASSEL_1 + MC_3;                  // ACLK, up-down mode

  _BIS_SR(LPM3_bits);                       // Enter LPM3
}

这是TI的官方PWM代码,但看规格书P1.0好象不能使用PWM。
下面这个是以前一个供你参考,对错不知道 。
#include "MSP430G2202.h"
#define PWM_P 1000
#define PWM_S 400
#define PWM_L 750
#define PWM_T 10

#define KEY1 BIT1
#define LED1 BIT2   //P1.2|TA0.1  P2.1=TA1.1

#define KEY2 BIT3
#define LED2 BIT4   //P1.4|TA0.2 P2.4=TA1.2

void POWER_ON(unsigned char);
void POWER_OFF(unsigned char);
void LED_DIM(unsigned char);
void DIM_UP(unsigned char);
void DIM_DOWN(unsigned char);
void Delay(int);
unsigned char POWER_STU1=0;
//unsigned char POWER_STU2=0;
unsigned char COUNT_UP=0;
/////////////////////////
//void POWER_ON(void);
//void POWER_OFF(void);
//void LED_DIM(void);
//void Delay(int);
//void DIM_UP(void);
//void DIM_DOWN(void);

//unsigned char POWER_STU=0;
//unsigned char COUNT_UP=1;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DCOCTL|= MOD0+DCO0;//+DCO1;//+DCO2             // Set DCO Frequence select
  BCSCTL1|=RSEL2;//+RSEL0;// RSEL3++RSEL1;     // Set DCO Resistor
// P1SEL |= LED1+LED2;                    // P1.6 TA1/2 options
//P1SEL2 |=LED2;
  P1OUT &= ~(LED1+LED2);
  P1DIR |= (LED1+LED2);//                       // P1.0 and P1.6 output

  CCR0 = PWM_P;                            // PWM Period
  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CCTL2 = OUTMOD_7;                         // CCR2 reset/set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 mode

  P1IE |= BIT3;                            // P1.3 interrupt enabled
  P1IES|= BIT3;                             // P1.3 H/L Hiedge
  P1IFG &= ~(BIT3);                          // P1.3 IFG cleared
  _EINT();

_BIS_SR(LPM0_bits);                        // Enter LPM0

}

/*********** P1 port 中断程序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1(void)
{ switch(P1IFG&(KEY1+KEY2))
    {
  case KEY1:
    Delay(20);//延迟,防误判

    if((P1IN&KEY1)==0)     //再次确认键已经按下;
       { Delay(500);//延时0.5S
         if((P1IN & KEY1)!=0)
          {
            if ((POWER_STU1&LED1)==0)
            {
              POWER_ON(LED1);
              POWER_STU1|=LED1;
            }
            else
             {
              POWER_OFF(LED1);
              POWER_STU1&=~LED1;
             }
       }

        Delay(1000);
        LED_DIM(LED1);
            }

            P1IFG &=~(KEY1);
  break;

  case KEY2:
    Delay(20);//延迟,防误判

    if((P1IN&KEY2)==0)     //再次确认键已经按下;
       { Delay(500);//延时0.5S
         if((P1IN & KEY2)!=0)
          {
            if ((POWER_STU1&LED2)==0)
            {
              POWER_ON(LED2);
              POWER_STU1|=LED2;
            }
            else
             {
              POWER_OFF(LED2);
              POWER_STU1&=~LED2;
             }
          }

        Delay(1000);
        LED_DIM(LED2);

       }

       P1IFG &=~(KEY2);
  break;

     }

}
//LED渐变调光
void LED_DIM(unsigned char LEDx)
{   unsigned char KEYx;
if (LEDx==LED1)
{KEYx=KEY1;}
else
{
  if(LEDx==LED2)
  {
    KEYx=KEY2;
  }
  else
  {
    KEYx=(KEY1+KEY2);
  }
}

     while(POWER_STU1&&((P1IN&KEYx)==0))                     //P1.3为LOW,开始自动调光
      {  Delay(10);
         if(COUNT_UP)
           {
             DIM_UP(LEDx);
           }
         else
           {
             DIM_DOWN(LEDx);

           }
      }

    P1IFG &=~(KEYx);

}

  //POWER ON OFF

void POWER_ON(unsigned char LED_x)
{
       POWER_STU1|=LED_x;
       P1DIR|=LED_x;
       P1SEL|=LED_x;
       P2SEL|=(LED_x&LED2);

       CCR0 = PWM_P;                               // PWM Period
       CCTL2=CCTL1 = OUTMOD_7;
       switch(LED_x)
       {
       case LED1+LED2:
        CCR2=CCR1=5;                                    // CCR1 reset/set
        for (; CCR1<700; CCR1+=10)
        {
          CCR2=CCR1;
          Delay(1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break;
         case LED1:
        CCR1=5;                                    // CCR1 reset/set
        for (; CCR1<700; CCR1+=10)
        {
          Delay(1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break;
       case LED2:
        CCR1=5;                                    // CCR1 reset/set
        for (; CCR2<700; CCR2+=10)
        {
          Delay(1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break;
       }
}

void POWER_OFF(unsigned char LED_y)
  {  int i;
    if(CCR1>CCR2)
    {i=CCR1;}
    else{i=CCR2;}

     switch(LED_y)
     {
     case LED1+LED2:
     while(i>15)
     {
       Delay(10);
       CCR1-=10;
       CCR2-=1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break;
     //////
     case LED1:
     while(CCR1>15)
     {
       Delay(10);
       CCR1-=1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break;
///////
     case LED2:
     while(CCR2>15)
     {
       Delay(10);
       CCR2-=1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break;
     P1OUT&=~(LED_y);
     P1DIR&=~(LED_y);
     POWER_STU1&=~(LED_y);

  }

//
void DIM_UP(unsigned char LED_n)
   {
int i;
    if(CCR1>CCR2)
    {i=CCR1;}
    else
    {i=CCR2;}

     switch (LED_n)
     {
      case LED1+LED2:
       if(i<1000)
       {  Delay(10);
          CCR1+=10;
          CCR2+=1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else{COUNT_UP=0;}
     break;
     ///
     case LED1:
       if(CCR1<1000)
       {  Delay(10);
          CCR1+=1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else{COUNT_UP=0;}
     break;
     ////
    case LED2:
       if(CCR2<1000)
       {  Delay(10);
          CCR2+=1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else{COUNT_UP=0;}
     break;
    }
   }
//
  void DIM_DOWN(unsigned char LED_n)
   {
     int i;
    if(CCR1             {i=CCR1;}
    else{i=CCR2;}

     switch (LED_n)
     {
      case LED1+LED2:
       if(i>15)
       {  Delay(10);
          CCR1-=10;
          CCR2-=1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else{COUNT_UP=1;}
     break;
     ///
     case LED1:
       if(CCR1>15)
       {  Delay(10);
          CCR1-=1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else{COUNT_UP=1;}
     break;
     ////
    case LED2:
       if(CCR2>15)
       {  Delay(10);
          CCR2-=1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else{COUNT_UP=1;}
     break;
    }

   //

//Delay function
void Delay(int i){}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竞赛的题目蛮简单的(以前一直以为竞赛难度高),呵呵,循环PWM调光和温度检测控制LED亮暗

这个不是竞赛,是参加竞赛培训资格的选人题

网友:
第一个程序我是这么写的……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if (CALBC1_1MHZ ==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trap CPU!!
        }

        // Configure Basic Clock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BCSCTL3 |= LFXT1S_2;                                // Set LFXT1

        P1DIR = BIT0;                                                 // P1.6 output (green LED)
        P1OUT = 0;                                                    // LED off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BCSCTL2 |=SELM_1 + DIVM_0;                 // Set MCLK

        for(;;)
        {
                int i;

                for( i=0;i<100;i++)
                {P1OUT = BIT0;
                _delay_cycles(1000);
                P1OUT = 0;
                _delay_cycles(5000-1000);}
                _delay_cycles(500000);

                for( i=0;i<100;i++)
                {P1OUT = BIT0;
                _delay_cycles(2000);
                P1OUT = 0;
                _delay_cycles(5000-2000);}
                _delay_cycles(500000);

                for( i=0;i<100;i++)
                {P1OUT = BIT0;
                _delay_cycles(3000);
                P1OUT = 0;
                _delay_cycles(5000-3000);}
                _delay_cycles(500000);

                for( i=0;i<100;i++)
                {P1OUT = BIT0;
                _delay_cycles(4000);
                P1OUT = 0;
                _delay_cycles(5000-4000);}
                _delay_cycles(500000);

                for( i=0;i<100;i++)
                {P1OUT = BIT0;
                _delay_cycles(5000);
                P1OUT = 0;
                _delay_cycles(5000-5000);}
                _delay_cycles(500000);

                for( i=0;i<100;i++)
                {P1OUT = BIT0;
                _delay_cycles(5000);
                P1OUT = 0;
                _delay_cycles(5000-5000);}
                _delay_cycles(500000);

                for( i=0;i<100;i++)
                {P1OUT = BIT0;
                _delay_cycles(4000);
                P1OUT = 0;
                _delay_cycles(5000-4000);}
                _delay_cycles(500000);

                for( i=0;i<100;i++)
                {P1OUT = BIT0;
                _delay_cycles(3000);
                P1OUT = 0;
                _delay_cycles(5000-3000);}
                _delay_cycles(500000);

                for( i=0;i<100;i++)
                {P1OUT = BIT0;
                _delay_cycles(2000);
                P1OUT = 0;
                _delay_cycles(5000-2000);}
                _delay_cycles(500000);

                for( i=0;i<100;i++)
                {P1OUT = BIT0;
                _delay_cycles(1000);
                P1OUT = 0;
                _delay_cycles(5000-1000);}
                _delay_cycles(500000);

        }
}

表示其实就三句话,只不过delay不能接变量,谁告诉我怎么精简一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