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往MSP430G2553芯片中下载程序?

楼主:
如何往MSP430G2553芯片中下载程序?电路是如何设计的?把哪几个引脚引出来??

网友A:
有多种方法么?能分别说一下么?我好像看到有双线JTAG,怎么设计?

网友B:
你是块裸片(就一芯片,其它啥都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多种方法么?能分别说一下么?我好像看到有双线JTAG,怎么设计?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27697&highlight=SBW参考上面帖子看一下呢。
制作的话,论坛上有BSl的呢。至于二线制的JTAG (SBW) launchpad上有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块裸片(就一芯片,其它啥都没有)吗。。

有那个LaunchPad,现在想单独设计一个电路,只用这一个2553的芯片,想知道怎么往这个芯片下载程序,我需要引出几个管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那个LaunchPad,现在想单独设计一个电路,只用这一个2553的芯片,想知道怎么往这个芯片下载程序,我需 ...

最简单的是把你那芯片插到launchpad上呢,下载完毕后扒出来呢。。。简单的插拔就搞定了呢。。。难道你还想自己DIY个下载器?

网友:
launchpad  430你没有嘛?

网友:
4线制JTAG连接方法,13脚和2脚不用连接,我确认。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3901-1-1.html
看我发的帖子吧,详细的解决了4线制JTAG的问题,针对的CPU型号就是G2553,但是2线制JTAG不知道怎么办,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3901-1-1.html
看我发的帖子吧,详细的解决了4线制JTAG的问题,针对 ...

MSP-EXP430G2_LaunchPad是两线的。

MSP-EXP430G2_Schematic Silkscreen.pdf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是把你那芯片插到launchpad上呢,下载完毕后扒出来呢。。。简单的插拔就搞定了呢。。。难道你还 ...

如果封装不同,就把Launch Pad上面那几个跳线连到你的目标板的相应脚上。那小半块是可以做仿真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封装不同,就把Launch Pad上面那几个跳线连到你的目标板的相应脚上。那小半块是可以做仿真器的。

一半都是贴片的CPU,所以插到Lauchpad不现实,现在就是需要完全采用SBW下载方式,不需要其他外设的,求这方面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半都是贴片的CPU,所以插到Lauchpad不现实,现在就是需要完全采用SBW下载方式,不需要其他外设的,求这 ...

只需要引出四根线的接口就可以,RST,test,VCC和GND,组成一个四针接口。注意RST引脚处的电容最大不要超过2.2nf,图中C2

SBW连接

SBW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半都是贴片的CPU,所以插到Lauchpad不现实,现在就是需要完全采用SBW下载方式,不需要其他外设的,求这 ...

利用launchpad上的SBW(两线制,TEST RST),连接板子上的和需要调试的MCU这两条线呢,不过有些型号不支持呢。

网友:
我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引出四根线的接口就可以,RST,test,VCC和GND,组成一个四针接口。注意RST引脚处的电容最大不要超 ...

JTAG的TDO不接吗?

网友:
简单的是把你那芯片插到launchpad上呢,下载完毕后扒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