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非屏蔽中断的问题

楼主:
MSP430的NMI、振荡器出错、flash非法访问中断都属于非屏蔽中断,那为什么还能设置NMIIE、OFIE、ACCVIE这些中断使能标志?初学者,有点不解

网友:
求指导啊大神们

网友A:
中断使能只能控制你的中断程序,并不能让你的芯片将中断屏蔽掉。只要FLASH出错,这个中断就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使能只能控制你的中断程序,并不能让你的芯片将中断屏蔽掉。只要FLASH出错,这个中断就出现了。

这样啊,明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