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IV IO损坏

楼主:
使用cycloneIV的EP4CE06型号的FPGA做一块小板子,刚上电好好的,测量各个电压也正常,过了一会儿3.3V的IO电压就短路了。后来再测不短路了,程序能下载到FPGA,但是IO脚没反应,是不是FPGA烧坏了?如果是烧坏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过了一会儿3.3V的IO电压就短路了。后来再测不短路了

这个指的是IO口之间短路了还是对地短路了?

网友:
怎么量的 带电吗
===================================

网友:
是对地短路了,使用电压源限流在200ma加电,加电前测是正常的没有短路现象,加电后测量各个电压也是正常的,然后过一会儿电压源就发出短路警报,断电后再测量3.3v电源芯片的输出,发现和地短路了

网友:
第一片fpga的3.3v短路后,通过割线判断出是fpga的一个bank的IO电压和GND短路了,以为是fpga芯片的问题,换了一片后又试了试就出现了最开始说的情况,现在找不到原因不敢再换新的芯片

网友:
电路呢?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

网友:
就是采用LM1117-3.3v的电源芯片,输入输出加10uF的胆电容,然后FPGA的3.3v的引脚都加了0.1uf的滤波电容(论坛新人,还不会发图......)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