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单字节写的问题

楼主:
想问下 EEPROM 单字节写入 和单字节读出要注意什么  我总是读不出 EEPROM的数值

网友:
不知道你什么单片机,基本上都是函数写入,用指针读出.

网友:
只要电路正确、指令正确、地址正确就不会有问题,有问题则说明前述几个地方必然存在错误,仔细检查吧。

网友:
可以到STC官网上找,有个AT24C04的程序,那个程序是页写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