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如何着手进行软件开发?看看《Head First软件开发》吧!

楼主:
不知道如何着手进行软件开发?看看《Head First软件开发》吧!

您将从《Head First软件开发(中文版)》学会什么?
  你可曾想过测试驱动开发的真正含义吗?你又曾想过高级顾问是如何运用最佳实践赚取高额钟点费的吗?或许,你正准备进行自动化的构建,使代码在版本控制之中,为软件进行重构,并将一些设计模式集成到你的软件系统之中。在你完成《Head First软件开发(中文版)》阅读之时,你将能跟踪工作量完成状况,解释开发团队中开发人员的编码能力与时间效率值,并且为项目反复进行需求、设计、开发与部署等工作。
  这《Head First软件开发(中文版)》为何与众不同?
  我们认为你的时间宝贵,不应该浪费在努力理解新概念之中。利用最新的认知科学与学习理论的研究成果,  《Head First软件开发》采取专为大脑工作而设计的丰富视觉化风格,而不是令人昏昏欲睡的冗赘叙述。
  重视大脑的学习指南。学习Mary如何满足她的客户的真实用户故事,通过测试驱动开发去避免不可见的软件灾难,通过跟踪burn-down率保持你的项目进度,通过开发速度弄清你的团队的生产率并以此进行评估。掌握经验丰富的软件开发人员的技术和工具。

说明:本资源搜集了英文版和中文版两种,大家可以选择阅读。

Head First软件开发(中文版)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524877

Head.First.Software.Development

目录(简要版)
引言
1 伟大的软件开发:让客户满意
2 收集需求:知道客户需要什么
3 项目规划:为成功而筹划
4 使用情节和任务:开始你实际的工作
5 足够好的设计:以良好的设计完成工作
6 版本控制:防御性开发
6.5 构建你的软件代码:自动化构建……
7 测试和连续集成: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8 测试驱动开发:让代码负起责来
9 结束开发循环:涓涓细流归大海……
10 下一轮开发循环:无事就要生非
11 软件错误:专业排错
12 真实的世界:落实流程

网友:
目录(详实版)
引言
把你的心思放在软件开发上。此时,你们围坐在一起,准备开始学习,但你的大脑不停地告诉你,要学习的内容并不重要。你的大脑告诉你说,“最好在大脑中留一点空间,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就像油价要不要上涨,徒手攀登是不是一个错误的想法。”所以,你如何哄骗你的大脑去思考你的生活真地依赖于你学习怎样开发伟大的软件?
本书适合谁?
我们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元认知
让你的大脑顺从你
读我
技术审阅团队
致谢

1 伟大的软件开发
让客户满意
如果你的客户不爽,每个人都不会爽!
软件系统中每段伟大的代码都源自客户的宏大想法。身为职业的软件开发人员,你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想法付诸实现。但是,要把客户模糊不清的想法转换为可工作的软件代码——客户满意的代码,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本章中,你将学到如何通过交付满足需求、且在预计的时间和预算内的软件,避免成为软件开发战役的阵亡将士。打开你的笔记本电脑,让我们踏上交付伟大软件的征途吧!
Tom’s Trail即将上线
大多数项目都有两个焦点
大霹雳式开发法
时间飞驰:两周以后
大霹雳开发法通常以一团糟结束
伟大的软件开发是……
通过开发循环达到目标
每个开发循环是一个微型项目
每个开发循环都会产生有品质的软件
客户会请求变更
由你来进行调整
然而,有一些大的问题
开发循环自动处理变更(好啦,一点点啦)
直到软件交付,你的开发工作才算完成
软件开发工具箱

2 收集需求
知道客户想要什么
你不能总能得到你想要的……但你的客户应该可以!
伟大的软件开发交付客户所需要的软件系统。本章的内容都将讲述与客户沟通以弄清他们对软件系统的需求。你将学会使用情节(UserStories)、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估计游戏(Estimationgame)如何有助于你获得客户的真实想法的。这样的话,在你完成项目之时,你就能深信你开发的软件系统就是客户所想要的,而不是一个低劣的、其他系统的仿制品。
orion’s Orbits正在进行现代化
与客户沟通,获得更多的信息
与客户共筑愿景
有时你的共筑愿景的会议可以这样……
找出人们真正在做的事情
需求一定是面向客户的
通过客户反馈,澄清需求
使用情节定义了项目要构建什么……
时间估计值定义了什么时候完成开发
小组交流
玩计划扑克牌的游戏
验证假设
大而不当的使用情节估计值
目标是收敛
需求与估计的反复循环
最后,你准备估计整个项目……

3 项目规划
为成功而筹划
每段伟大的代码始于伟大的计划。
在本章,你就要学会如何创建计划。你要学会与客户一道按优先顺序排序他们的需求。你还要确定开发循环,使你和你的团队向一个方向努力。最后,你还要创建一个有可行性的开发计划,你和你的团队有信心地执行和监控该计划。到你工作完成之时,你就确切地知道如何从需求到软件的第一次交付。
客户现在就要他们的软件!
与客户一起确定优先级顺序
我们知道什么是Milestone 1.0版(好吧,可能知道)
如果功能太多,重新进行优先顺序排序
更多人力有时意味着减损绩效
找到合理的Milestone 1.0
开发循环应该简短和易行
将你的计划与真实情况作比较
时间效率值是在作估计时需要考虑的时间开销
理想国里的程序员……
现实世界里的开发人员……
你的开发循环何时算太长?
在你着手开发循环之前,先处理时间效率值
该进行评估了
管理爱炭脾气的客户
墙上的大白板
如何毁了团队的生活

4 使用情节和任务
开始你实际的工作
开始去工作。使用情节抓住了你需要为客户开发什么,但现在是认真开始工作并分派所需要完成的工作的时候了,这样你才能使使用情节成为现实。在这一章里,你将学会如何将使用情节分解成任务,任务估计(Task Estimates)如何帮助你从头到尾跟踪项目。你将学会如何更新你的白板,使进行中的任务成为完成,最终完成整个使用情节。沿着这条道路,你将处理和优先顺序排序你的客户不可避免地增加给你的工作。
iSwoon简介
你的任务汇总了吗?
标注剩余的任务
把任务写在白板上
开始为任务工作
“正在进行中”表示任务正在进行
万一我同时做两件事呢?
你的第一次碰头会……
任务1:创建:Data类
碰头会:第五天,第一周的最后一天……
碰头会:第二周的第二天……
在此先打断一下……
你必须跟踪计划外的任务
意料之外的任务会让你的工作量完成情况呈上升趋势
时间效率值有帮助,但……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我们身在何处
Velocity的心声
……
5 足够好的设计
6.1 版本控制
6.2 构建代码
7 测试和连续集成
8 测试驱动开发
9 结束开发循环
10 下一劳务出口开发循环
11 软件错误
12 真实的世界
附录

网友:
希望看了能得到启发。

网友:
嗯,感觉很不错的样子,一定要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