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 采样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4-04-07):
关于ADC 采样的时钟问题?
一次ADC采样转换时间是 采样时间+转换时间,公式是= (4 x ADC12CLK x N) + ( 13 xADC12CLK/Fadc12clk))
但是采样的时钟和转换始终是一个吗??公式里的ADCLK是指分频后的时钟还是没分频的??
最好能说明一下采样速率和采样转换时间有关系吗??有关系的话怎么计算推到??

网友A:
你用的是内部ADC吗,内部的可以调节,通过时钟源来改变。如果是独立芯片就看pdf手册上面有很清晰地说明